[手持表] 万用表分压网络中的1.111MΩ

楼主(2024-04-13):
看到最近有坛友聊起欧姆档兆欧量程的校准。不少坛友觉得1.11MΩ不好找。有用可调电位器替代的,不可取,温漂很大,同时还影响电压档几伏量程的精度,这可能是最常用的电压量程。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难找的,通常大牌子的低温漂精密金属膜电阻基本上很容易满足0.1% tcr 25ppm/℃的条件。通常千分之一的1.11MΩ并不是万用表所需的理想值,理论值应该是1.111…MΩ。当你找电阻厂家订货并说明是用于万用表分压时,厂家就会按1.111…MΩ为目标值给你发货。
随便找点手头存货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校验一下万用表。UT136B+几十元的低端表,室温24℃。1MΩ,1.1MΩ,1.11MΩ,1.111MΩ。表的精度没问题可以保证最后1个字。

电阻是Dale的CMF55,1.11MΩ,0.1%,25ppm/℃。

随机挑选进行测试,结果都是1.112MΩ。一致性很好

后面还会再上几种不同的电阻测试结果

再来看看下面的测试1.11MΩ,但这个料属于有特殊要求定制的,负偏 0.2%,tcr 50ppm/℃。可以看出现代精密电阻工艺可以对产品精度在千分之一左右的产品上有很好的控制基本上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只要不是山寨假货,淘宝上大部分千分之一电阻的质量是可以接受的。

测试结果看比较一致,应该是用于新款890表的。

借坛友图片一用

继续dale,军规1.11MΩ,0.1%,tcr 25ppm/℃连测几只都是1.111MΩ。

网友A:
我做的电阻箱,0.01-100M,都是串联,理论上是一大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电阻箱,0.01-100M,都是串联,理论上是一大堆1

我这个没有你的那么宽范围,也是一大堆1,实际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有你的那么宽范围,也是一大堆1,实际上的

这个用料太猛了

网友:
这个变阻箱价格不菲啊

网友:
这电阻外面穿着几层大袄子。

网友:
看着有点可爱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有你的那么宽范围,也是一大堆1,实际上的

你这表牛逼克拉斯!太猛了

网友:
这个用料太猛了

网友:
我想剪几个1M的下来用用,方便不

网友:
专业,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有你的那么宽范围,也是一大堆1,实际上的

真不错啊!镀金镀银,万一!

网友B:
这个晶圆的2.5m我怎么也找不到,x宝上面都是2.4m和2.7m的标准阻值,难道2.5m是厂家定制的?

网友:
我看到国产色环电阻,首先担心老化率问题
晶圆色环电阻很少买,插件的国产低温漂色环电阻买过不少品牌,多数年老化率比较严重
Vishay电阻,相对比较放心老化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晶圆的2.5m我怎么也找不到,x宝上面都是2.4m和2.7m的标准阻值,难道2.5m是厂家定制的? ...

2.4和2.7开头的电阻是很常用的E24(5%)系列电阻标准品
2.5开头的电阻是非标品,市面很少见

另外,正规平台,全新超过1M阻值,25ppm以内低温漂精密色环、贴片电阻都看不到卖
只有USF340之类的高端电阻,一颗百元以上

只有某宝有EE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和2.7开头的电阻是很常用的E24(5%)系列电阻标准品
2.5开头的电阻是非标品,市面很少见

好的,谢谢,我感觉ee电阻老化率也一般,我以前找316r 3.16k 31.6k的vishay电阻也好不容易找到散件,结果他娘的弄丢了,我是准备换在同惠和安柏台式电桥上面,然后返厂校准的,2830和3817等等23年出的电桥,在5000以内根本没有用vishay电阻的,用vishay电阻的基本都是万元产品了,我返厂校准带原厂校准报告才200元,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
国产表用的这些晶元电阻,阻值漂浮不定,一台20000字1106方案的国产大牌表,去年标定时测1K标准电阻,误差率0.02%,今年同温环境测就误差0.1%(测值偏小,如果偏大还可赖表线,拨盘,值变小基本上是比例电阻变大了。),误差变化一个量级,得闲时换掉。一些国产表上不了档次,个人感觉:一是分压电阻太普通,二是拨盘和V片不耐操,三是保护不完善。其中第一条影响最大。(陋见,不足为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感觉ee电阻老化率也一般,我以前找316r 3.16k 31.6k的vishay电阻也好不容易找到散件,结果 ...

我买的EE电阻,1K、100K、1M老化率都很低,半年多老化率30ppm以内
不过有一颗10M电阻出问题了,阻值不稳
EBG EE 5M 1% 10ppm非常稳定,温漂、老化率表现都很好
总体比国产插件色环电阻好多了

3.16开头电阻属于E96(1%)系列电阻标准品,316R、3.16K、31.6K之类的VISHAY电阻也不难买
TH2830用的参考电阻应该不差吧?我记得老款TH2817之类都用了白色塑封电阻
我买的二手汇高HG2817都用了一颗10R RJ711塑封电阻,不过其它电阻用的普通色环电阻,9K、90K老化明显,哪天把这两颗电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