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修飞羽即热式电热水器FY-18SNOX-55H,置之死地而后生!

楼主(2024-04-14):
    4年前买了飞羽5500W即热式电热水器,装在厨房与燃气热水器互补,好用得不要不要的,遂发帖全网首拆飞羽FY-18SNOX-55H即热式电热水器,当时买之前觉得5500W功率太大了,怕线路吃不消,想买3400W的,后查看厨房插座竟然是4平方线,于是就上5500W的了,真佩服自己的英明——近20年前自己亲自设计装修的房子,当时考虑到厨房以后可能添置大功率电器,特意用了4平方想线,只是时间太久,自己都记不起了。厨房用着爽了,想在主卫生间也装一个,主卫生间离燃气热水器稍远,更有必要,无奈看了线路貌似是1.5平方,最多只能上3400W的,而且略感布线麻烦,所以就放弃了。
    去年12月,用了近4年的热水器终于坏了,拆修飞羽5.5KW即热式热水器,简单问题复杂维修,还好最终完美修复彼时,天气渐冷,这种即热式电热水器优点愈加明显,于是再次燃起了想在主卫生间装也一个的念头,线不够粗就装个功率小点的也行,再次仔细查看线路状况,发现原以为是1.5平方的线事实上竟然是2.5平方的,那还犹豫啥,直接5500W的装就完了,上闲鱼淘了个全新未使用过的同型号热水器,不是新的买不起,二手更有性价比,这类电器,咱就喜欢捡漏折腾,到手一看,还真是全新未安装使用过的,而且性价比超级无敌

    原包装及附件一应俱全,泡沫盒上貌似有点油漆污渍还是啥。

    临时装到厨房原来那个热水器位置,一样的型号现成的管线拆装非常方便,经测试工作正常,但似乎加热效果没以前那个好,指示灯状态也有点不一样。
    按惯例加个安全阀。

    由于结构紧凑限制,不拆下进水口没法直接装上安全阀,于是全拆了,顺便看看跟以前那个有什么区别

     以前那个封透明软胶,这个是封的黑色硬胶,电路看走线也有点不一样,板号被胶封住看不清,只得热风枪伺候。

    除去黑胶,标注2016.08.09版本V1.1,以前那个是2018.03.15版本V2.1,心里略感不好,没想到这玩意儿还分版本,而且现在买这个版本比以前那个还老

    两种版本对比。

    装好安全阀,顺手加电测试下(尽管按要求是通水才能通电,但正常情况不接水是无法工作的,至少之前那个在维修时随便不接水通电而无任何问题,所以直接加电试),电源指示灯亮,估计拆装啥问题,准备正式安装使用,突然发现热水出水口拧的临时管帽周围竟然在冒泡,以为是之前接上水电测试后,将管帽拧上了,里面残留有余温的水压力导致冒泡,但都这么久了,哪来那么多的余温呢,疑惑中再次通电,居然又明显冒泡,难道在加热?赶紧串个灯泡,加电,卧槽,竟然灯泡会亮一两秒,说明内部可控硅导通加热丝工作了,反复试,发现每次加电都会加热一下,这不科学啊,再次拆开,仔细检查,确定与拆装无关,板子设计就这样,确切的说,单片机程序就这样,每次加电单片机PWM都会短暂高电平,可控硅导通自动加热一下,就像自检,真不知道写程序的人脑回路是怎么转的,这个加热动作起什么作用,而以前买那个新版本的就没这个问题。
    由此现象进一步分析了一下,怪不得曾经有人说用这种热水器爆炸了,难道就是这个BUG,遇上热水器电源有问题,比如接触不良,或内部主板供电不稳定(就像此前维修的阻容降压电容容量减小到临界状态),导致频繁断电又上电,岂不是相当于频繁自动加热,如果没安全阀泄压(估计好多都没装),时间一长压力过大不就炸了吗,细思极恐,虽然我给加上了安全阀,但初衷是防止可控硅意外击穿导致加热丝不受控持续加热压力过高而自动泄压,以及停水后保持热水器内有存水,避免干烧,而现在发现这个妥妥的设计缺陷实在无法忍受

     分析电路,加个场效应管,使电路上电时不再自动加热。

    加热指示灯除了加热工作时,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亮的,也就是单片机控制端都为高电平,MOS导通将MOC3052控制三极管Q2基极接地强制截止,只有在开启热水,加热LED亮起时,MOS管低电平截止,加热电路才正常工作。
    改完测试,完美,反复断电上电无任何异常

     正式上岗。
    本以为改造安装就此完成,谁知测试再出状况,就是关闭热水后,竟然还持续加热约1秒才停,好奇怪,此前测试匆忙没注意到这个细节,难道这也是正常设计吗?还是拆装导致内部干簧管受损失控呢?拿块强磁直接从机壳外靠近,再快速拿开,尼玛竟然持续加热不停了,赶紧拉空气开关,这是要爆炸的节奏啊,敲打几下重新上电正常,反复测试,发现极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关不上的感觉。唉,又拆吧,再次拆下热水器,拆开水压开关皮膜检查,确定还是设计问题,水压控制膜上的磁铁磁性太强,导致干簧管处于临界状态,随时都可能断开延迟,甚至无法断开,清楚记得以前修那个新版的磁铁比这薄,估计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改的,也许这才是导致这种热水器烧坏甚至爆炸的根本原因,看来之前买那个用了4年毫无问题,应该是程序及硬件都优化改进的结果,并非纯属运气。现在解决的办法要么重装干簧管调整位置稍微远离磁铁,要么换块磁铁,由于板子封胶显然换磁铁更简单。

    换块磁铁,装好测试一切正常,正式投入使用。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觉得这个热水器加热效果比以前那个差,仔细观察测试俩热水器的工作流程加热逻辑:通电,待机绿色LED常亮,打开出水,如果这是首次上电(每次断电后加电),绿色指示灯闪烁,加热电路不工作,出冷水,(这个时间用于排空,防止新装未排空或因停电导致停水...出现干烧,这么大功率干烧一瞬间加热丝就报销了),约6秒后,加热指示灯(红LED)亮起,绿灯闪烁,由于是双色LED,看起来就是红橙变化,此时实测为全功率加热状态,达到设定温度或关水后再开检测到内部水温较高时,绿灯熄灭,红灯长亮,此时实测进入PWM调温恒温状态;如果非首次上电,那就是即开即加热,无需6秒排空等待。现在新旧俩热水器由于单片机程序主要是恒温部分不一样,导致用起来加热效果明显不同,比如,同样设定50℃水温,以前买那个老的(其实是新版),检测只要水温低于50℃,就是全功率加热,达到50℃后,恒温效果也很好,基本感觉不到温度变化,关水再开,依然全功率加热,然后很快进入恒温,而新买这个老版本的,冷水开机(大概低于25℃吧),也是全功率加热,达到设定温度50℃后开始恒温,功率就一直持续降低,直到25℃,才开始加大功率,这个过程很缓慢,而且再也不会全功率加热,达到设定水温又重复前面功率持续降低过程,这反射弧也太长了,恒个der的温啊,水温纯粹是波浪形变化,而且还是大波浪,使用直观感受就是,除了间隔时间很久刚打开那极短时间水温还凑合,其余大部分时间水温都很低,这个设计也真是服了,但转念一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全功率加热的时间非常少,减轻线路负担还省电,装都装了就这么用着吧,毕竟聊胜于无,在寒冷的冬天,比直接用冷水强多了。就这么用了俩月,不死心,还是想改进下加热效果,要不怎么说no zuo no die呢,以自己能力,从单片机程序入手是办不到的,只能从硬件上想办法,某宝上倒是有这种主板卖,虽然从图片外观及板号看是新版的,但并不确定程序也就是加热逻辑和我之前那个一样,而且价格跟我买热水器差不多了,毫无性价比,上闲鱼想买块拆件板,找到几个无一例外都是手里这种老版本的,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折腾好久,最终确定简单改下反馈或温度调节电路,让温度整体提高,起码洗个脸啥的放出来的冷热相间的水兑匀了也更热乎些吧
     过程中再板子上焊接时偷懒,没有拔下电源插头(为测试方便临时接的插头,实际使用是直接接空气开关),只是关了插座开关,焊接探头非地端时还没感觉到异常,焊地端引脚时,居然出现火花,瞟了一眼板子指示灯及插座开关,确定没通电啊,有点纳闷,焊完加电,电源指示都不亮没任何反应,然后瞬间觉得不妙了,烙铁头是接地的,热水器板子是阻容降压的,零线就是板子的负极地,没断开焊接板子地打火,相当于地线零线短接打火,立马测地线与零线电压,卧槽,竟然有45V电压(在单位折腾的,电源地线有问题),再测板子单片机供电脚已经击穿短路,拆下直接测单片机依然短路,总算死心了,彻底没得玩了。现在怎么办,扔了可惜,修又没法修,上闲鱼逛下看有没有便宜的机(板)买来拆单片机,看到有几个专修这类热水器的卖家,基本都是一包烟钱的费用包修好,还包返回的快递费,和淘宝卖的主板价格相比简直太低,其实以前就看到过,没在意,以为多半是修点阻容降压电容失效之类的检漏的活,现在走投无路,了解一下吧,聊了两家,都说是换主板修复,而且根本不在意原主板坏成啥样,修成啥样,反正整机发过去,收到后拆留下坏板换块新主板,测试好发回,其中一家也可以把主板发过去,收到后发块新主板回来自己装,甚至可以单买块主板,只是说单买主板很贵,基本判断这类卖家跟厂家有某种关系,经销这种热水器或是厂家授权售后。最后选择一家本省的卖家,单发主板不行,必须整机发过去,问及所换主板版本,对方完全不知什么版本,只说换的跟原机一样的主板,问有没有新主板照片我看一下便知,答曰没有照片,即使有照片你也看不出是什么版本,好吧,我也别费那劲解释了,要了地址发货,输入到快递平台,直接弹出xxx飞羽售后,果然不出所料。发货次日卖家收到,很快就修好,发来测试视频并发货返回。收到货机都没试,直接开拆,别说,还真是换的新主板,更惊喜的是从硬件外观及板号看是改进后的新版主板。

   装机使用,加热逻辑恒温效果跟以前那个新版的完全一样
   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却因为意外反而完美,折腾完毕

网友A: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直怀疑这种即热的安全性,所以不敢装。还是继续太阳能吧

网友B:
看着像单筒望远镜,以为楼主发错图片了呢

网友:
顶起,性价比超级无敌是多少米啊

网友:
外观挺好看啊  功率不小

网友:
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耗电大户呀!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C:
应该比储热式的省电。

网友:
某宝300多买了个德国goo什么的,5500w的,关水后又打开,水温比设定高很多,估计可以烫熟鸡蛋了,几秒后出冷水了才开始加热

网友D:
还以为是个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效果还不错

还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单筒望远镜,以为楼主发错图片了呢

发货的时候快递超市的说这镜头怎么在滴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个镜头

快递超市也这么以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比储热式的省电。

正解!因为效非常高高。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个相机的镜头。

网友:
这款网上有爆炸的案例,慎用!
即热式的5~6年间买过两个,也是这个飞羽牌子的。外形是方的,功率要小点。
第一个,有时候不出热水,第二个什么故障我都没问。直接改换10升储水型。
又贵,体验感又差。

网友:
刚一看像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因为效非常高高。

不过这玩意加热丝就裸露水路里面,看看另一个码友的拆解图。效率确实高,加热丝直接放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