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牛们,拆过大疆osmo一代充电线吗?求定义

楼主(2024-04-14):
这种4节3.5 另一头usb的定义
谢谢

网友:
这个设计挺新奇

网友:
开眼界了   干嘛用的

网友:
专用数据线,可能是某种对讲机写频线

网友:
没拆过这玩意儿!

网友:
盲猜上到下gnd,d-,d+,5v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呗!

网友:
如果是直通线(里面没有芯片的),很好测啊,找个USB母口插入就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呗!

我手里没这个线 想diy一个。。。。

网友:
写频线也这样

网友:
以前的唱戏盒子就有用这种线的……

楼主:
继续求 老大们有人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