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电解电容容量居然也会短斤少两

楼主(2024-04-14):
姐妹三个,两个怀孕,索性三个都取了吧。

遂从淘宝一知名元器件网店购买了三只电解电容替换。
一只16V10000μF,两只25V4700μF。
电桥电源部分的两只滤波电容虽然鼓包,但电桥的测量精度并未受影响。
用电桥测量三个新买的电容,巧的是,三只电容的容量,都比标称容量少15%左右。
看图

鼓包的电容

鼓包的电容

三个新的电容

三个新的电容

标称10000μF

标称10000μF

标称4700μF A

标称4700μF   A

标称4700μF B

标称4700μF   B

楼主:
换下的电容。

换下的三只电容

换下的三只电容

10000μF变成1880μF

10000μF变成1880μF

4700μF变成446μF

4700μF变成446μF

换下的没鼓包容量稍减

换下的没鼓包容量稍减

网友A:
正负20%,合格产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20%,合格产品。哈哈哈

没有正,只有负。

网友:
在可控范围内都无可口非!

楼主:
看看1982年生产的,标称100μF,实测172μF。

网友:
我买的红宝石,超高容量密度的新型号,实际容量都是贴着误差下限。其实很多品牌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允许误差范围内也是正常的,那是生产厂家要节约成本啊,电解液少了一点点。

网友:
在可控范围内都无可口非

网友:
上个月修的硬盘盒,我买了一堆电容,也发现了,标称4700UF,实测不到4300,缩水很厉害,但高频电容刚到,记得以前买1000UF,测一般都是1010以上。

网友B:
你换下来的电容电桥测量明显不对啊 D值很大,而且容量也不对了

网友:
对于电解电容,这是正常操作,符合+/-20%规格
据说加电使用后,容量会提升一些,我没有实验过

网友C:
我感到惊讶。一个有电桥的人居然发现大电解电容容量达不到标称值是新鲜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下来的电容电桥测量明显不对啊 D值很大,而且容量也不对了

所以才要换么。不能等爆了或者损坏了其它元器件再换,损失就大了,搞不好可能还会使电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到惊讶。一个有电桥的人居然发现大电解电容容量达不到标称值是新鲜事。 ...

说实话,好多年没有在网上买过电解电容了,家里多的是,只是体积都是大的,所以才在网上买。看到线路板上标注的2200μF的,装的是4700μF,板子上标注4700μF的,装的是10000μF的,这才明白原来世事变了,下游企业也知道这是潜规则了。现在的厂家都是私营企业,竞争厉害,既要不违法,又要降低成本,所以误差都在范围内,只有负误差,没有正误差。

网友:
目前遇到的基本都是贴着容量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到惊讶。一个有电桥的人居然发现大电解电容容量达不到标称值是新鲜事。 ...

俺也觉得惊讶,嘿嘿。

网友:
不短斤少两何来发财电容

网友:
大水缸电容容量值不重要,ESR才是关键

网友:
电容怀孕啦,就要换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