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坏到一定程度的铅酸电池TS457量不出电压和内阻

楼主(2024-04-14):
2个UPS换下的旧电池,用数字万用表量电压分别是8.86V和10.89V。TS457测量结果分别对应为无电压内阻显示和10.92V、7.142Ω。不清楚是否超量程没显示还是咋滴。

非正常显示的

正常显示

网友A:
来瞅瞅我的,同样是UPS里面拆出来报废的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瞅瞅我的,同样是UPS里面拆出来报废的电瓶。

你这个电瓶比我这个好多了。一般内阻超过多少可以判定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瞅瞅我的,同样是UPS里面拆出来报废的电瓶。

请教一下,UPS电瓶买哪些牌子的会耐用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UPS电瓶买哪些牌子的会耐用些?

松下,汤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下,汤浅

老师,一个月没发帖了,万用表卖完了吧?,改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一个月没发帖了,万用表卖完了吧?,改行了

称老师抬爱了,大环境下不得不多打一份工租了一个车跑夜班出租车基本没时间玩表了,万用表还在吃灰中,等有时间开个卖表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称老师抬爱了,大环境下不得不多打一份工租了一个车跑夜班出租车基本没时间玩表了,万用表还在吃灰中,等 ...

确实大环境挣钱难了,还是别开卖表贴了,没啥人买的

网友D:
应该是超量程了吧,其实电池测内阻可以快速判定,还要用负载仪测放电能力才准,之前测了好几个18650,内阻都很好,结果果一放电就截止,当然这种少,但不能不排除

网友E:
这种情况是内部连接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超量程了吧,其实电池测内阻可以快速判定,还要用负载仪测放电能力才准,之前测了好几个18650,内阻 ...

很有可能超量程了。你说的要测放电能力,这个确实比较专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是内部连接有断的

现在不清楚,等我有空了把LCR的表笔改造一下,用LCR测下内阻判断一下是否超量程还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