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魔百盒的蓝牙音箱声音问题

楼主(2024-04-14):
因为电视不带蓝牙,想用魔百盒的蓝牙配对音箱,配对没问题。但是没有声音,只有一卡一卡的杂音。
试了几个直播软件,还有蓝牙音箱,蓝牙小米耳机也都试了,都失败了

网友A:
蓝牙版本太低或不兼容

网友B:
魔百盒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
是否是设置的问题,试试设置里的各种音频输出模式。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百盒是哪个版本的呢

Cm201-2,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版本太低或不兼容

网上搜过了,蓝牙驱动不全,都是能连上但没声音,恩山上讨论要重新刷混合包

网友:
不那个试了,就是响了也延迟

网友:
我的是电信机顶盒,我直接用光纤接的机顶盒的光纤接口,用了一个光纤转同轴/3.5mm耳机接口的转换器转换出来接的音响,不过用光纤接入得注意,光纤输出需要设置成光纤输出机顶盒才会通过光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