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台小空压机,上气非常慢

楼主(2024-04-14):
200多块钱,淘宝上买了台空压机,本来想着当一台工具用,没想到太弱了,打气速度非常慢,10分钟左右。

网友:
偶尔用还是没问题的,常用才需要大的。

网友:
业余使用能行就好

网友A:
小空压机适合钉枪这种间隙性用气工具,而像打磨/喷漆这种连续用气的需要大气缸和大储气罐结构的。
我试过喷漆30升储气罐的堪堪能用,小件还行,表面积大点就压力容易跟不上。
空压机确实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储气罐达到设定压力后使用比较趁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空压机适合钉枪这种间隙性用气工具,而像打磨/喷漆这种连续用气的需要大气缸和大储气罐结构的。
我试过喷 ...

200元的,可能是只有菜碗大小的打气盒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元的,可能是只有菜碗大小的打气盒子。

刚刚淘宝看了下。250+可以买到10L的,类似装修工常用那种

网友:
来看看就长知识

网友:
楼主记得隔段时间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淘宝看了下。250+可以买到10L的,类似装修工常用那种

降价了,以前350才行。

网友:
不知道你的小空压机是多少伏的,如果是12伏,就加到16伏,21伏,力量会大很多。
还有个措施就是增加个储气罐

网友:
本地咸鱼看看,我曾经本地50元买了一个30L的气泵,9新

网友:
马儿不吃草跑得快吗

网友:
买个大点的储气罐,然后用汽车轮胎充气泵给它充气使用,这样可行不?

网友:
你嫌弃他回气慢你可以外接个大气罐,然后用的时候提前半小时开机,把大气管存满气,再用就不会觉得气不够了

网友:
我也在网上买了个,12v 6L 的,图的就是便携,还没收到货,270多

网友:
什么规格的?
手里的渣货易路安无油空压机,6L还是8L的了,压力升满8个大气压大概两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