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样用电脑下载别人分享的百度网盘内容

楼主(2024-04-14):
如图示,直接分享链接的,无问题,如下边那个

如果显示的是上边那个,不会了。点开,如下图

如果选择保存到网盘,因为网盘已经满了无法保存。点下载。如有图

可是电脑哪来APP?难道只能用手机下载?

网友:
电脑有桌面端程序,安装了可以下载大文件。

网友:
从百度搜百度网盘,下载安装、注册,再次点击链接即可。

网友:
安装百毒网盘电脑客户端即可。

网友:
电脑有电脑端

网友A:
安装一个百度网盘电脑版,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按照提示下载就可以,肯定有电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个百度网盘电脑版,问题就解决了。

楼上几位说的客户端。我这已经运行了,可是怎么落实到百度网盘客户端?看起来先保存就好,可是关键网盘满了不适合保存

楼主:
如图示,正在运行的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提示下载就可以,肯定有电脑端

看顶楼最后一张图,点击下载,要求调用app。电脑端哪有APP?客户端正在运行、可是就是调不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要付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顶楼最后一张图,点击下载,要求调用app。电脑端哪有APP?客户端正在运行、可是就是调不了 ...

保存,然后去打开电脑百度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然后去打开电脑百度云下载

百度网盘满了不能保存。给链接的那个不用保存就可以下载。不知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网盘满了不能保存。给链接的那个不用保存就可以下载。不知有何不同 ...

重新申请个啊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点击下载会自动转到百度网盘PC客户端进行下载的。

网友:
使用pc端的桌面程序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点击下载会自动转到百度网盘PC客户端进行下载的。

我就是觉得应该这样而事实不是。才觉得奇怪。
今天下午别人有分享了一个是链接加提取码的,虽然我的网盘不能保存,可是能下载。

现在我采用了两个机器下载:给链接的,用电脑下。如同编辑后最后个图。链接上边直接显示视频的,用手机下。自己搞不明白原理,就只好采用能想到的别的办法。好在去年连续买了几个摔痕明显的二手500G手机,本来适当U盘用,看起来还是比U盘好用

问题是虽然我采用了这些方法解决,可原理还是不明白

网友:
要装客户端

网友:
但是下载慢得要死

网友:
不给百毒交钱,你就别想了,速度比蜗牛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