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高端四位半表的纠结

楼主(2024-04-14):
普通数字万能表也不少,好货没几个,故障机一大堆,普通货也用腻了,也预想玩把高端点的,目前看上三款:福记F289、安捷伦U1272、横河TY720,据说F289的操作界面不如U1272的方便和人性化,而TY720听说电阻档反应很慢,其他还行,正纠结中,有用过的大伽发表点意见参考一下

网友A:
没用过,我菊水的四位半台表准确性还可以,欧姆档位悬空有干扰,估计要接地线,两台台湾富贵五位半的质量差,手持的胜利几个,没满意的,86e做工差,开关不稳定,按键的70c反应慢,想买新的那个400多的示波表,建议你考虑考虑。看看效果
指针表十多个,85年以前的还可以,也老化,

网友B:
如果考虑终身,选择F289,如果选择高精度DT4282,但我更推荐F289,4282有红色报警提示,二极管开路电压是4.3V,F289是5.3V,这两个都有记录功能,总体体验肯定F289更优秀,F289的电阻没有DT4282稳定,如果是玩,在黄鱼弄二手就行了,现在仪器涨价很夸张,以前全新4282在2400左右,现在4000以上,F289那时候美版在4500左右,现在应该不会少于5000以上,哪怕是国版的也是3000以上了,美版与国版精度不用担心,因为模具不一样,使用最大感觉就是按键国版硬些,里面几乎一样。

楼主:
台表我也有两台,但是干活还是手持表方便些,垃圾表可靠性太差,曾经为此吃过亏,走过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终身,选择F289,如果选择高精度DT4282,但我更推荐F289,4282有红色报警提示,二极管开路电压是4.3V ...

业余玩好像精度高了也不是好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菊水的四位半台表准确性还可以,欧姆档位悬空有干扰,估计要接地线,两台台湾富贵五位半的质量差 ...

大户人家,那么多表的。羡慕

网友:
我买表有时候就是为了看那小数点后多的几个数字,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实用意义。但是那些数字看着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终身,选择F289,如果选择高精度DT4282,但我更推荐F289,4282有红色报警提示,二极管开路电压是4.3V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考虑一下二手五位半台表?

网友D:
我觉得你买了任何一个,就还可能会买其它的

网友:
61E的路过,不过也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买了任何一个,就还可能会买其它的

哈哈!心态是有的,但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网友:
19年中毒4282,当时毫不犹豫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玩好像精度高了也不是好事吧?

那就把两个全弄了,不差钱干就行了,F87V也可以考虑一下,F87V介于电工与电子间,我推荐F289与DT4282,很现实的问题,有这两个后,估计再看别的表就看不上了,哈哈,
玩表就随意了,既然是玩,还需要介意吗?

网友:
同楼上,推荐87-5

网友:
长期自用尽量福禄克,4282不是不好而是没有校准和维修资料

网友:
表王有其一便可,太多了打架。猜想干活主力者还是三位半。

网友E:
全买了,开箱使用后再退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买了,开箱使用后再退俩

招是好招!就是有点损

网友:
方便自己校准或调整的万用表好玩

我的HP3478A、M3500A台式万用表、ZT219手持万用表、同门直流程控电源、横河2553电压电流源,全部以3478A为基准自己校准过

HP3478A电阻档则参考R6581 8位半万用表数据和FLUKE 5500A数据校准
HP3478A和M3500A电压档收到货时看起来就比较准,就没有再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