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手搓的小台钻

楼主(2024-04-14):
大部分材料是淘宝红包买的,底板是装修剩下的下脚料,总成本十几元钱,精度还真不错。

楼主:
废品站用废品换了个二手开关电源,加了个可调电阻,电压可以在9-18v调整。

网友:
精度怎么样反正随便吹好了

如果你只是用来钻 还稍微好一点,如果用来锯切 。。

就等着吃灰吧

网友:
买一个很方便也不贵.

网友:
感觉很不安全

网友A:
小台钻呢?在哪?为何看到的是锯片?

网友B:
很像印度啊三哥的作派“我的作品超过正规厂家的精度”。

网友:
这个切割片,你没设计个防护罩,万一,万一切割片崩碎了,后果会咋样,最好改进下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台钻呢?在哪?为何看到的是锯片?

钻夹在这,先割个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像印度啊三哥的作派“我的作品超过正规厂家的精度”。

喷子哪都有,我说过超过正规厂家的精度吗,同心度的确很好,业余条件下使用足够。

网友:
不错不错,还可以当电锯呢

网友:
这种结构感觉很容易扭动, 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咋样

还可以吧

网友D:
如果是手动的,我建议你把钻头尽量离那个支撑杆近一点,这样重心比较稳,钻孔的时候不会摇晃,保证偏差不会太大。

网友:
    感觉这固定力还没有手的劲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手动的,我建议你把钻头尽量离那个支撑杆近一点,这样重心比较稳,钻孔的时候不会摇晃,保证偏差不会 ...

对,预留孔位了,位置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成品

线和开关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