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动车充电器怎么改锂充电器

楼主(2024-04-14):
找了个可以调电压的电动车充电器想改成锂两段式充电器,电路图是根据型号在网上找的,谢谢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铅酸电池的好像满了还有涓流继续小电流充电,锂电池的是完全停止

网友A:
断开R40,调节RP1使输出电压54.6v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R40,调节RP1使输出电压54.6v即可。

断开R40,岂不是失去了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0333-1-1.html

这是个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开R40,岂不是失去了恒流?

这路是控制浮充的,控制高低恒压转换的

网友:
高手太多了

网友:
国轩的226514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路是控制浮充的,控制高低恒压转换的

R40这个不能断开,这个是控制充电电流的,如果断开充电电流太大会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0这个不能断开,这个是控制充电电流的,如果断开充电电流太大会炸机的 ...

呃…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R40,岂不是失去了恒流?

锂电池充电后期是恒压不是横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40这个不能断开,这个是控制充电电流的,如果断开充电电流太大会炸机的 ...

电瓶缺电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大,358的3脚电压高于2脚,那么358的1脚高电平,1脚高电平分三路:一路让VT2导通开启散热风扇,第二路让红色指示灯点亮,第三路送到358的6脚使得358的7脚低电平,分两路:一路让绿色指示灯熄灭,第二路送到VD18的右边 低电平,这时对VD18左边没影响,以上是第一阶段恒流充电阶段;     随着充电的进行,充电电流逐渐下降充电电压逐渐上升,当上升到59.2V左右(48V电瓶)不再上升,此时为第二阶段恒压充电;     随着充电电流的继续下降,当电流小到使得358的3脚电压低于2脚电压时,358的1脚低电平,同理,使得风扇关闭,红色指示灯熄灭,358的7脚高电平,使得绿色指示灯点亮,VD18右边高电平,VZD2稳压到5.1V,经VD18 R40 RP2送到TL431的1脚,使得充电电压降到55.5V左右(48V电瓶),此时进入第三阶段涓流充电。

断开R40不能涓流充电而已怎么会炸鸡?楼主要改锂电充,锂电池不需要涓流,3楼说的断开R40改电压没错啊。

网友:
断开R40或VD18就可以了,电压调整调RP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瓶缺电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大,358的3脚电压高于2脚,那么358的1脚高电平,1脚高电平分三路:一路让VT ...

断开R40时充电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是不是59.2v  ?如果是59.2v直接给缺电的电池40几v充电,电流有多大?会不会炸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瓶缺电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大,358的3脚电压高于2脚,那么358的1脚高电平,1脚高电平分三路:一路让VT ...

358不单是涓流作用,还有恒流作用,就是通过r40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瓶缺电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大,358的3脚电压高于2脚,那么358的1脚高电平,1脚高电平分三路:一路让VT ...

这个电路如果没358这部分就是应该普通开关电源,普通开关电源用来充电肯定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8不单是涓流作用,还有恒流作用,就是通过r40来控制的,

呃…假设这个电源最大充电电流1.8A,这时358的7脚是低电平,假如电流2A或更大时,358的7脚还是低电平,按你的说法358应该去恒流,怎么恒的?还炸鸡

网友: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oshare?nid=sv_8287640070908144496&sourceFrom=homepage这个是我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