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不便宜的小音箱 售后报价有点贵 高手看看能修不(IK iLoud Micro Monitor)

楼主(2024-04-14):
型号 IK iLoud Micro Monitor

故障表现:两边同时丧失重低音,高音正常,音量旋钮失灵,其余正常;
代理售后说是功放坏了,测试TPA3118芯片的 21 23和27 29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另外一个负责高音的3110同引脚有10v左右,输入电压都有24v,是不是说这个3118嘎了?把他换了能不能ok?

网友:
只要喇叭是好的,最坏的打算就是直接换板,现在的板子一套最贵也才100多吧,差点的也50-60都很不错了。

网友:
查了下价格,这小音箱确实不便宜啊。

网友:
第一次听这牌子

网友:
高低音分开的,没有用分频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芯片供电无短路,然后示波器测一下功放芯片的信号输入,都正常就考虑更换芯片。

网友:
买一个数字功放板就可以啦

网友:
  这是不是充电音响

楼主:
不是电池的,24v的适配器供电的,功率还不小

网友:
换一个便宜的就好了

网友:
这小音箱确实不便宜啊。

网友:
监听音箱 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芯片供电无短路,然后示波器测一下功放芯片的信号输入,都正常就考虑更换芯片。 ...

3188功放芯片对地无短路,示波器我就没有了,太高端啦

网友:
确实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芯片供电无短路,然后示波器测一下功放芯片的信号输入,都正常就考虑更换芯片。 ...

这样靠谱

网友:
帮你搜索了下,这款音响是通病,“什么值得买“上有提出这问题问询的,不过毕竟不是维修论坛,没具体解决意见。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玩意儿是贵族

网友:
感觉是音量旋钮的问题?

网友:
C160那么明显的虚焊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高手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