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晚上继续,更新内容在最后。龙威TPR-12003D可调电源,四个旋钮失效

楼主(2024-04-14):
120v3a的可调电源,原来是用来点led灯条的。

据说是短路还是咋了,现在开机就是170v,前面板上的四个旋钮失效,

旋钮本身应该是正常的,电阻有变化。

接220v的白炽灯可以点亮。

拆开之后才知道以前就被修过。周末闲着拿回来拆了给大伙看个乐呵

前面板,CV灯亮。
短路CC灯貌似也没亮,炸火,声光效果挺大的,不太确定

内部俯视,变压器出来很多线,看不懂

有个电阻烧焦了,刮掉外皮测量一半大概60KΩ,

手边只有一个10K的滑动电阻,挂上去试试看
(小白行为 大佬轻喷),还是不能调节

热成像看到几个电阻温度挺高,十秒钟左右最高这个已经破百了,
等冷却之后测量有211欧的阻值。另外几颗温度比较高的在40-80℃之间

对应的位置,看颜色挺正常。万用表测通断不响,电阻档貌似没反应

再来个背面

前面板内部,两个蓝色的可调电阻看着不像原厂原件。
这两个调节倒是有作用,但最低只能把电压调节到120v

明天提回去继续吃灰。。。

晚上继续,感谢几位大佬指点,确定背面的四个管子其中一个短路,
不接这个管子,输出电压从170多变成个位数,
1.9-5.3V,调节过程中电压反复跳动,调完之后波动不大。
电流调节正常。

烧掉的电阻去掉的话 输出电压为0,
尝试调节阻值,目前400Ω阻值的时候最高120v,

坏掉的管子就这样子不接的话 ,猜测是会减小总功率吧,
平时点亮灯条只有几百毫安电流,凑合做个备用应该也可以吧。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END!

网友A:
嗯, 我以前有个龙威电源 30V5A的,  也是突然4个旋钮失效,  电源直接最高电压电流输出

网友B:
都烧黑了,肯定要先查清楚电阻是干嘛的,找出短路点,这种阻值通常不会大,用一百欧上去试试

网友:
慢慢的修吧,我那个买回来的炸鸡电源也正在研究。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草帽三极管短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以前有个龙威电源 30V5A的,  也是突然4个旋钮失效,  电源直接最高电压电流输出 ...

我这个应该也是最高,电流扭到最小 灯泡电流还是0.3,cc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烧黑了,肯定要先查清楚电阻是干嘛的,找出短路点,这种阻值通常不会大,用一百欧上去试试 ...

谢谢大佬,下午试下减小阻值。 找短路点估计搞不定,板子上的电路走向基本上是抓瞎水准

网友:
现在维修是不是都要搞个热成像

网友:
热成像派上用场了   厉害

网友:
120v3a。。。功率是360W。。里面就是。。

网友:
热成像不错,最好找找有没有电路图,寻找短路部分

网友:
搞不定就再找高高手

网友:
多少收的?这玩意儿很重,快递费惊人,一般都是自提划算

网友:
有热成像找发热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你要是还折腾的话,你看看后面散热器上面的那个管子有没有坏?

网友C(2024-07-30):
热成像仪真好,比松香烟熏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仪真好,比松香烟熏好多了。

我这个便宜,图个新鲜。其实就刚到手玩了玩,基本上是吃灰。自己没那么多东西需要修的。  这次瞎折腾多亏楼上诸位大佬指点,不然光用这玩意也找不到问题。  坏掉那个玩意我也照过,貌似温度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