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什么好用实惠的3.5寸硬盘盒

楼主(2024-04-14):
手上还有两块3.5寸的2T硬盘,保存着公司一些重要的表格数据资料,还有一张公司内部监控盘,这些资料偶尔要调看,由于孩子经常玩游戏,在电脑上乱下载一些东西,导致系统重装了好几回,不敢把这些硬盘挂在电脑上,于是买了一各这种抽取式的硬盘盒装在电脑上,随用随放,平时就是拿出来单独保存的。昨天发现硬盘,放进去之后老是掉盘死机,怀疑是接触不良,担心长期用这种会把硬盘搞坏,还是单独买个硬盘盒比较保险。深水宝里不知道哪种。好用实惠的牌子?朋友们能不能给推荐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A:
USB走3.5寸硬盘,,供电问题,,速率问题,,,

这种硬盘不好玩了,,有点像现在的老年机了

网友:
最好还是接主板上

网友B:
3.5寸的最好有外供电,USB的供电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走3.5寸硬盘,,供电问题,,速率问题,,,

这种硬盘不好玩了,,有点像现在的老年机了 ...

当然要带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寸的最好有外供电,USB的供电不够

肯定要接电源,不接电源没啥好问的。没人推荐的话,我还是买个飚王的吧。

网友C:
如果是这种需求,没必要用盒子吧,装机箱里不插电源是不是也能实现?用的时候再手上电源线。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用的少,就接到电脑主板上偶尔用一下。
如果用的多,只能买硬盘盒了,二手的 都要五六十元。

网友:
我用的是易驱线

网友:
外带电源一般都是12V,,,5V还是取自USB,,,

3.5寸盘,12V2A+5V2A,稳定性才。。

5V,USB3.0输出1A左右,,USB2.0输出0.5A左右

USB传输稳定性没接主板好,,转换芯片性能,发热稳定性等存在一些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D:
我用的是双盘位的硬盘座,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种需求,没必要用盒子吧,装机箱里不插电源是不是也能实现?用的时候再手上电源线。 ...

这个提议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双盘位的硬盘座,省事

双排位的也很好。

网友E:
我有几块不用的硬盘,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想到把这几块硬盘分门别类保存我的两台台式电脑、手机、一个笔记本上乱起八糟的一些资料、图片、拍摄的视频、软件、歌曲、电子书籍……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必须保存,还有一部分暂时可能用不上但是有时候还能用的上的东西。刚开始想买一个硬盘柜,三位或者五位的,淘宝上看了看,价格都很亮眼,于是买了一个易驱线,带电源线,价廉物美又实用。每个硬盘上贴上标签,写明硬盘内数据的类型,想用哪一个硬盘拿出来插到电脑的USB上进行查看、上传、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块不用的硬盘,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想到把这几块硬盘分门别类保存我的两台台式电脑、手机、一个笔记本 ...

易驱读写速度如何?稳不稳定?

网友F:
不插电源最省事。有的主板BIOS里能设置,关闭某个SATA接口,但是这种还是通电的,只是不识别硬盘不能读写。

看了一眼硬盘盒,元谷存储巴士,要几百元。不如单独搞一个NA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易驱读写速度如何?稳不稳定?

目前我用着没出现过什么毛病,每次插上硬盘查找、上传、下载资料速度不说了,但是都能稳定的传输.七八年前我买了一个蓝硕的2.5英寸移动硬盘,刚回来我往移动硬盘传输的基本是一些小的文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传输大的一些文件比如一些几百M的电影视频,发现传输中途,就出现错误提示,到现在那个蓝硕垃圾硬盘一直在吃灰,再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插电源最省事。有的主板BIOS里能设置,关闭某个SATA接口,但是这种还是通电的,只是不识别硬盘不能读写。 ...

这也是好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用着没出现过什么毛病,每次插上硬盘查找、上传、下载资料速度不说了,但是都能稳定的传输.七八年 ...

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带12v供电的jms578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