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胜利9806屏幕有木有懂的大神给建议修复?

楼主(2024-04-14):
如图所示,这样的情况,屏幕还有得救么?问了卖偏光膜的店家,说换偏光膜不一定能好,这个不是屏幕老化引起,反而像进水?

网友A:
屏幕背后有两层膜,一个偏振片,一个银反射片,把这俩撕掉露出玻璃,换上“银底反射偏光膜”一片顶俩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背后有两层膜,一个偏振片,一个银反射片,把这俩撕掉露出玻璃,换上“银底反射偏光膜”一片顶俩片 ...

信你,我马上tb买一个试试,就算买了不行也认了!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只是反射膜的问题。不是偏光膜。不用揭底偏光膜,只去除反射膜就可以。除胶清洁后用铝箔胶带贴上就可以。从一侧开始贴防止气泡和灰尘。

网友C:
你这根本不是偏光膜问题,字体清晰,明显就是背面反光贴纸坏了。撕下来,哪怕弄个锡箔纸贴上都能解决

网友:
反光膜换上试试。。。。不行再换偏光膜

网友D:
换反光膜就行,不过我每次换都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背后有两层膜,一个偏振片,一个银反射片,把这俩撕掉露出玻璃,换上“银底反射偏光膜”一片顶俩片 ...

感谢2楼的建议,我已经买回银底反射扁光膜,确实换了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先按照5#的大神建议换了锡箔纸也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根本不是偏光膜问题,字体清晰,明显就是背面反光贴纸坏了。撕下来,哪怕弄个锡箔纸贴上都能解决 ...

大神就是大神,果然如您所说,换了锡箔纸就能解决,可能是我买的铝箔纸不好/我的技术不到家,换了以后总是不得劲!屏幕能解决显示清晰!但是关机后看屏幕总是感觉老了很多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只是反射膜的问题。不是偏光膜。不用揭底偏光膜,只去除反射膜就可以。除胶清洁后用铝箔胶带贴上 ...

您说的对,除了反射膜就行,可能我买的铝膜纸或者我的技术不到,贴得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反光膜就行,不过我每次换都有气泡

按3楼.4楼的大神说的,显示正常的情况下,换了反射膜就行了,换偏光膜不行,我都试过了!

网友:
四楼大师经验丰富,贺喜楼主救好一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