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路由器,不建议家用。

楼主(2024-04-14):
企业级路由器更注重稳定性,但对网络要求比较高,网络包会有检查,速度一般并不快。功耗还大,一直满功率运行,闲暇时也不降频。
而普通家用条件下,负载不高,普通路由器足以,普通路由器带机量10台以上很轻松,而且数据包转发更直接,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网友A:
企业路由网络包检查功能可以关闭的

网友:
这不是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路由网络包检查功能可以关闭的

很多底层功能都是关不掉的

网友:
企业版还有管理功能,哪台终端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分分钟锁定。家里的就一台设备,能查到你,查不查就看心情了

网友:
嗯嗯!一般没谁用企业级路由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底层功能都是关不掉的

比如哪些底层功能?

网友:
企业的稳定,同样的价格估计都会选择企业级的

网友B:
家用普通路由也得看是啥,别太差带几十台没啥问题。
但是“企业路由 速度一般并不快。功耗还大”“家用路由 数据包转发更直接,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就纯属乱扯了。

网友:
其实一样的东西,只是固件打着个“企业”的头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489-1-1.html

网友:
如果你很了解这个,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

网友:
这不是问题,是配置!就是太大。太烦。

网友:
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
企业级的明显的好很多,我用的无线300M企业级的路由,带10多台机子也很好,

网友:
有钱可以玩啊

网友:
卖的贵有道理,要不都买家用的了

网友:
稳定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普通路由也得看是啥,别太差带几十台没啥问题。
但是“企业路由 速度一般并不快。功耗还大”“家用路由 ...

因为他根本就是没测试过两者的区别,在自行脑补并瞎扯淡看他的帖子就知道,基本是没营养的灌水。

网友:
我想上企业路由器,家里的 TP AX3000路由器现在连静态路由功能都没有 哎

网友:
我用过一个铁壳华三4口路由器,功耗确实比家用无线路由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