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为什么32g tf卡的价格和64g tf卡的价格差不多呢?

楼主(2024-04-14):
为什么32g tf卡的价格不是64g tf价格的60%?

现在32g tf卡的价格似乎是64g tf卡价格的80%,
这也太夸张了

网友A:
小心扩容卡,TF卡到处是坑。

网友:
如果所有容量阶段都能等价同比的话。

我不要 64G/35元。 给我来8G的吧..

网友B:
不同速度等级的卡,价位也相差很多。

唱戏机里那种上百 GB 读写 <10M/s,便宜但不耐用,适合只读场合。
WIFI摄像头里那种写入稍快,但可能有坏块,只要大面上监控影像不丢就凑合用。

我四轴上用的就贵多了,左边 V30 的一百多,放在飞机端高清拍照;右边 V10 的也就二十多块还包邮,放在遥控端缓存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扩容卡,TF卡到处是坑。

怎么知道tf卡是否扩容,只能损耗一次写入才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速度等级的卡,价位也相差很多。

唱戏机里那种上百 GB 读写

拍视频,你为什么不用闪迪Endurance白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tf卡是否扩容,只能损耗一次写入才测试么?

现在有软件可以快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软件可以快速测试

画圈软件么?

网友:
这个没有可比性,价格不仅仅取决与容量、

网友C:
现在某宝买到假卡,差评都给不了,或者不展示,说白了,差评变成某宝赚钱的工具了。退一赔十都没有的事

网友:
工艺制造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某宝买到假卡,差评都给不了,或者不展示,说白了,差评变成某宝赚钱的工具了。退一赔十都没有的事 ...

某宝为何取消差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为何取消差评功能了?

因为卖家可以花点钱包月屏蔽差评展示

网友:
很便宜的大容量,只适合监控用
十几块钱64G的,谁知道是哪里的报废晶圆抠出来再重新封装起来,晶圆称近卖基本就是白送
早期那个小容量贵的,适合给音响,老人机用,耐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关键的地方还是要用好的,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因为好多机器最大只支持到32GB的TF卡,需要用的人多了,定价必然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视频,你为什么不用闪迪Endurance白卡?

越是大牌的卡,越需要买高溢价,否则极易入手山寨货。

我之前用的是 DJI 推荐的 Kingston 的 canvas,出现过几次空中卡顿,险些搞炸鸡。
后来直接换了 Lexar 的无人机专用系列,丝滑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