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的板子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24-04-14):
以下是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的板子,标注输出12V、4.6W。

之前出现无电压输出故障,拆解检查发现是后图大黄圈内的SB2B0[2A/100V]整流管损坏,手上无此管现货,就用SS36[3A/60V]贴片代换后发现输出电压上升至17V多,检查了后图小黄圈内的检流电阻未发现异常,其它元件也都进行了检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TEA1521P,各引脚电压也正常,到此有点迷芒了,望行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初级和次级之间没有反馈通路,估计这个电源就不是稳压的,接一个假负载看看,可能输出电压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初级和次级之间没有反馈通路,估计这个电源就不是稳压的,接一个假负载看看,可能输出电压就降下来了 ...

那个333[33K]的贴片电阻应该就是负载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333[33K]的贴片电阻应该就是负载电阻吧!

12v/33k,电流不到0.4mA,这个负载对于电源来说等于没有加负载。至少有个几十到几百毫安的电流才算是有效负载吧。

网友A:
电源标准是12v,4.6W,工作电流应该是300mA。你可以挂一个至少47欧5w的电阻作为负载再测量电压。注意电阻要加强散热,否则时间长了电阻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标准是12v,4.6W,工作电流应该是300mA。你可以挂一个至少47欧5w的电阻作为负载再测量电压。注意电阻要 ...

串了只30Ω/10W的电阻作负载,电压下降到14.4V,电流为430mA,这电源工作算正常了吗?

楼主:
为了搞明白问题原因,查了电源管理芯片TEA1521P的资料,引脚功能定义和典型应用电路图,TEA1521P的4脚电位高低可以控制输出电压高低,也就是该脚电压越高,输出电压就越低,于是跑了下线路画了电路图(见最后一张图),通过调节R7、R8和R10、R11就能改变输出电压。按照这个思路在R7、R8两个并联的电阻两端再并联一个36K的电阻,输出电压就能控制在12.3V,并联的电阻再减小,就会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2024-05-14):
挂个假负载看看

楼主:
挂载后输出电压会下降,通过测试并联100K电阻后输出空载电压为14.54V,挂载后下降到11.26V,工作电流为380mA,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B:
有啥疑惑的换个原型号,还这样说明本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疑惑的换个原型号,还这样说明本就这样

哈哈!折腾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