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插得多就松了,换个耐插的。

楼主(2024-04-14):
给万用表换个耐插的洞洞。。先上更换好的照片。这是更换好洞洞的照片。万用表正负短接无穷大,碰表笔插头就可以有数值。表笔插座松动。准备2个施工方案,方案1换插座芯,方案2直接换整个插座。施工方案1,先用打火机拆一个插座芯。拆出来的插座芯比原本的插座芯大上一丢丢。打火机加热然后往里面捅。方案1施工失败,因为加热捅进去垂直度不好控制,捅歪了。终止施工方案1。实行施工方案2,打火机加热刻刀切掉原有的座子。经过超高精度人工智能扩孔技术,把方案2准备的座子嵌入。嵌入完成,看看还是挺般配的。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乘胜追击,三两下搞定第二个。压线焊接的过程过于复杂,不方便展示。完成。

网友A:
自己的用得爱惜,不容易坏,公用的,再好都会给你怼坏

网友B:
为啥老插拔,我的买回来就没再拔过

网友C:
是洞都会插松的

网友D:
插座比表贵

网友E:
楼主一顿操作猛如虎

胜利表有了diy的感觉

网友F:
还有0.8阻值,换表笔吧

网友G:
这表好,0.8欧都能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用得爱惜,不容易坏,公用的,再好都会给你怼坏

自己要带出门用的,经常移动也偶尔扭表笔插头所以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老插拔,我的买回来就没再拔过

带出门用的,所以都会拔插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洞都会插松的

插松的洞还会有收缩变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座比表贵

插座不贵,用红包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顿操作猛如虎

胜利表有了diy的感觉

哈哈哈,改完成就感满满的。自己还臭美觉得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0.8阻值,换表笔吧

这个精度对于我来说可以满足日常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好,0.8欧都能量出来

这表对于我来说精度满足个人日常要求,对于大佬们的精度要求连炮灰表都算不上。

网友:
别习惯了,什么洞松了都想着换个新的。

网友:
楼主万用表插座改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办法不错,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没有插不松的洞,也没有磨不细的针。换成标准件,插松了就甩掉,换个新的插。

网友:
我的买回来就没再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