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组个1T的L06B固态

楼主(2024-04-14):
日常撸固态

受友人之托,给他组个1TB 的3D MLC固态。
听他说攒了一段时间才攒够颗粒,也是不容易了。

套料貌似是AVANT NCSC51AD240F4SD拆机的,来自小黄鱼;
2258G主控,16贴板子(老实说,我还是不太明白2258H和2258G的关系,个人猜测是不是晶元代工厂不一样,制程有别且封装有别?期待大佬解惑)
卖家好人,送了几个缓存(PS:宝贝简介说没有缓存,发货前说送我了,好人一生平安)

缓存用的镁光D9STQ,同样来自小黄鱼(应该是拆机重植的缓存,比某宝便宜一大截)

用料我个人感觉有点缩水,电源方面不够看(叠层电感渣渣)

先上一颗试试水(颗粒是英特尔的29F02T2A0CMG2),读ID的画面忘截图了
简单说一下,颗粒贴上去,开卡工具里面CH0是CE0 CE2 CE4 CE6 正常,CH1是所有都能读到ID 明显不正常
且原先主控CH0和CH1的跳线(R48 R49 R51 R53 R54 R55 R56 R59)
只有R48贴了一个,另外几处都是空着的,
参考2246EN的跳线规则改跳线,手头没有这种小电阻(0201封装?),直接弄了点铜线整上去

跳完后是 R49 R53 R55 R59 (适用于4贴 8CE/颗粒)
记得以前好像是在坛子里见过坛友整这个板底,搞之前搜了一下没找到,索性自己拿万用表测了

剩下贴颗粒的过程省略................

最后贴完

背面

补了电容,板子磕掉的焊盘没有补,直接歪着焊到走线上了

开卡顺利,1000GB的盘配了2颗1GB的缓存(豪横),
RDT方面 TLC模式28bit SLC模式10bit,跑完一个新增坏块都没有
Urwtest全盘测速不掉速(sata2 250MB/s左右),盲猜测sata3能跑满

最后装上外壳:

非常奈斯,240GB的外皮拖着1000CB的内里
有点意思,哈哈哈

补上CH2 CH3的跳线

R64 R67 R69 R74(都是0欧电阻)

有相同板子的老铁方便参考!

网友A:
原本就是1t的缓存换成2t的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1t的缓存换成2t的有什么意义吗

开TLC模式的话不存在缓存容量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1t的缓存换成2t的有什么意义吗

除了浪费就是能练手

网友:
l06b一般slc模式ecc都能过2,,,过不了2的都直接卖了。

网友B:
缓存背面的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
以上都是高手,没有一个帖子我能看明白的

网友:
大佬是个好人,还能分享经验啊。

网友:
板子烤黄了......洗一下板吧LZ

网友:
學習到了,著手準備材料

网友C:
L06B有直写固件吗,要是掉速还不如帖2246E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06B有直写固件吗,要是掉速还不如帖2246EN了

这个T开头的固件貌似是直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背面的板子都烤黄了

为了防止吹炸缓存,直接吹背面

网友:
现在固态价格涨起来了,这个版块看来又要活跃了
虽然自己不会搞,但就是喜欢看

网友D:
求此板子的缓存电路元件,我有两块这个板子,阉割了缓存,估计之前是当成2258xt 开卡,缓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全部没有上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此板子的缓存电路元件,我有两块这个板子,阉割了缓存,估计之前是当成2258xt 开卡,缓存旁边的电阻,电 ...

1.5V电源部分阉割了?

网友:
这板子真的不错,2258G BGA323等同于2254G,脚位同2256K,2258H BGA288脚位同2246EN,2258G封装比2258H大了一圈,软件倒是通用,别的没仔细研究了

网友:
颗粒植球和板面拖平后,用普通的洗手液或者洗洁精,软毛牙刷刷干净,微微加热吹干,颗粒字体简直比出厂还要崭新。
少用一点焊油,加热贴好,那样就显得非常干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电源部分阉割了?

是的,被阉割了,求电阻电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