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L431如何改电压

楼主(2024-04-14):
一个电源,标称输出6v(外壳被我砸开,现在没输出了,还没时间检查),用万用表量测附近电路如图,感觉算出来电压不对啊?想改成3~4v输出。晚上上电路板图。
电路板图已上,空载输出6.27v,想改到3-3.5v,动哪个电阻?改成多少?谢谢。

网友:
这图画的,还要做变换

网友:
哦 天呀TL431还藏起来了。

楼主:
我算了一下,R1/R2才0.2,不对呀!
空载输出6.27v,R1/R2应该是1.5啊!

网友A:
这图画错了吧,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重跑下线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手指沾水后擦干,然后摸两个4位数的贴片电阻,那个摸上去电压降了,就给那个并联电阻或换小阻值的电阻就行了,
可以按下图走下电路,1k和750欧可能是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错了吧,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重跑下线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手指沾水后擦干,然后摸两个4位数的贴片电 ...

谢谢。
晚上又用万用表蜂鸣档跑一下,重新用铅笔画了图,还请您所指正。准备按您说的明天在1912或1002上并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晚上又用万用表蜂鸣档跑一下,重新用铅笔画了图,还请您所指正。准备按您说的明天在1912或1002上 ...

图还是不对,分压后达不到TL431的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错了吧,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重跑下线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手指沾水后擦干,然后摸两个4位数的贴片电 ...

沾水擦干摸电阻,小白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和5楼的图都不对,看了照片最大可能的局部原理图如下:

楼主可以再用万用表核实一下,另外,R11是否为68K也仔细核实一下。如果我提供的图无误,那就只要改变上接电阻R7和R11并联值就行,估测了一下,把R11换成2.2K~5.1K基本就差不多就能使输出为3~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5楼的图都不对,看了照片最大可能的局部原理图如下: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照九楼的做就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9楼大佬,把68k电阻换成5.1k电阻,现在空载电压是3.525v,刚好够用。

楼主:
悲摧的是用锤子开壳,还包了毛巾,结果电路板裂了,刚才飞线几个元件,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
沾水擦干摸电阻,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