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改滤波电容汇报

楼主(2024-04-14):
买了一个二手17B,除了电池弹片修过,其它地方几乎100%全新,002版本的牛屎。慢就一个字。有同学说了,可能是福禄克故意做产品差异化管理导致的,然后看了我是不会修的帖子,心痒痒了好久。今天改出来了。参考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highlight=17b

自知焊接技术水平差,天生手抖,为了焊接这么一个电容,专门花了500块钱买了一个热风枪。最后证明白白瞎了几百块钱,这个场景烙铁比热风枪好使。

电容找了好久,终于找到1NF的,0603的,NP0的,有品牌的,1块多钱100个。

开始更换。拆下来很容易,打一点焊锡膏,粘一点焊锡,刀口平着过去,350℃,一下就去掉了。最难的焊上去,要跟着烙铁跑,就是这个原因买的热风枪。原本想着打上锡膏,吹一下就可以焊上去。结果把PCB都吹变色了也没焊好,还把焊膏吹到牛屎那里去了。不敢吹了,还是用镊子+烙铁,最后是这样,不完美,勉强可以接受。

拆下来的电容,测了一下23.7NF,不太准啊

取下的电容不好保管,焊到练习板上。

最后说一下结论。

一个字:值。

1、用MF47的电阻箱对比,阻值基本没有变化,速度快了很多,不同的阻值速度差别比较大。4.5M和9M比较慢,大概2S。2.25M到500欧基本秒出,50欧以下又比较慢了。对比117C:117C的9M也比较慢,和改后的17B差不多。但是117C的2.25M及其以下全部是秒出结果。综合电阻测量的速度来说:117C是0.5,改后的17B是1,改前的17B是3。

2、电阻短接秒变0

3、其它测量都有提高,只是没有电阻这么明显。

之前受不了17B才买了117C,如果当时有这个速度就不用买了。

网友:
不错,500花得值了

网友A:
这是换的哪个电容啊,照片半天没看出来

网友:
应该是C7,离牛屎近,看上去歪且焊点毛糙。

网友:
围观高手换零件

网友:
快克2008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这是传说中的 主控超频嘛

网友:
很好的测试,很好的参考~

网友:
为了那一个芝麻大点的电容,花了几大百

网友:
贴片电容用烙铁很好焊啊,

网友C:
j是将C7 23.7nF换为1nF吗?为这买了500多的热风枪,可以啊。

网友:
这是超频反应变快了?

网友:
看起来投入还是得到了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j是将C7 23.7nF换为1nF吗?为这买了500多的热风枪,可以啊。

热风枪以后还有大作用。

网友:
有钱人啊,快克的风枪不舍得买太贵了,买了一个二手的安泰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的哪个电容啊,照片半天没看出来

看参考贴,里面有详细说明,牛屎左边那个C7,从22nf换为1nf就行了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B:
这是传说中的 主控超频嘛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反正确实快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