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遥控+隐私安全,离线语音遥控器的DIY组装

楼主(2024-04-14):
    语音控制是智能家居的热点之一,常见的是通过智能手机、智能音箱的语音交互来控制家电,此类控制方式一般需要联网操作,这就给厂家提供了一个分析用户生活习性、消费喜好等大数据的后门,与此同时也有厂家开发了低成本的离线语音识别技术,虽然智能程度有限,但不存在隐私风险,可满足本地化应用的基本需求。
    “小司精灵”就是一款离线语音识别的红外线遥控器产品,可学习、存储多种家电的红外遥控编码信号,并与特定的语音指令进行匹配,从而实现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控制效果(下图):

    该产品现已停产,俺无意中得到了少量主控电路板,于是就自己动手把它做成成品。先看看板子:

    主控IC是SNIOT5100,网上搜不到相应资料,估计是客制化型号,经过搜索后感觉跟另外一款离线语音芯片IC US516P6很相似,后者的大致性能如下:
1、单模拟麦克风输入;
2、支持150条离线语音指令识别;
3、语音性能:识别率95%(50dB背景噪音,距离5米下测试)
4、胜任环境:低中噪声环境(60dB背景噪音)
    主控IC设置3个输出口,一个用于驱动LED指示灯(可当语音控制小夜灯用),第二个用于驱动红外发射管(遥控家电用),还有一个输出交互用的音频信号。功放IC是LPA4890M,用于放大音频信号以驱动小喇叭。板子的工作电压为4~5V DC,静态电流约为60mA,折算消耗功率约0.3瓦,可以接受。
    为了确保红外遥控信号360度无死角,板上一共安装了7只红外线发射管,呈花瓣状分布,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
    板子需要外接5V供电,手头几块带有EMI滤波电感的开关电源小板终于派上了用场:

    至于外壳,也是手头有的一体化黑色电源外壳:

    需要动手的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将主控电路板裁剪成合适大小以便放入外壳中,二是在外壳上挖洞及打孔,以便让红外发射管伸出、让麦克风拾取声音、让喇叭对外放音。
    主控电路板用螺丝钉进行固定,喇叭用小金属片紧压在外壳上,不需胶水固定,这样拆卸也方便。虽然喇叭很小,装进外壳后音量却不小,故在喇叭回路串联了一只11欧姆电阻来降低音量:

    总体结构示意图如下(为增加可靠性及降低干扰,电源板低压端滤波电解改成固态电容,高压端增加0.1uF X电容):

    组装完毕即可插入市电,这时会有语音提示“欢迎使用智能语音遥控器,请用小司精灵唤醒我”,然后根据需求自行学习各种家电的红外编码信号(已内置若干主流品牌空调的遥控编码),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由于固件限制,该产品只对特定语音指令有反应,若能自行修改固件就好了(主要想自行修改语音指令)。网上有US516P6的在线固件编程,但貌似缺少红外线自学习和遥控的功能,可惜了。

网友:
自己改装语音遥控器挺实 用

网友A:
要是能学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学习就好了

能学习各种家电的红外线遥控编码信号,但无法改变语音指令,也就是说它只能听懂一些固定的词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学习各种家电的红外线遥控编码信号,但无法改变语音指令,也就是说它只能听懂一些固定的词儿。 ...

那没用啊

楼主:
可以变通使用啊,例如你可以把“打开投影仪”的语音指令关联到打开电风扇的遥控编码信号,这样只要你说一声“打开投影仪”,电风扇就启动了,看起来就像你用语音控制了电风扇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变通使用啊,例如你可以把“打开投影仪”的语音指令关联到打开电风扇的遥控编码信号,这样只要你说一 ...

脑子里还要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