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饮用水抽水器扩容

楼主(2024-04-14):
喝茶抽水器经常按键失灵,而且手感不好,用几天就没有电,今天一起都换了。
按键我换的是进口日产欧姆龙的,一次换3个。还是这种按键好用。

电池并联2节三洋18650,据说容量3500。

网友A:
经常搞修理的人都知道,普通轻触式按纽很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搞修理的人都知道,普通轻触式按纽很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我就算那种不经常修理的哈哈

网友B:
这微动还是欧姆龙的

网友:
换个键再也不闹心,增加容量使用时间更久,用的爽

网友:
轻触式按纽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原来的电池扩容

网友:
这种轻触式按键开关很容易坏,好在价格便宜更换也方便,特意去更换防水按键也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算那种不经常修理的哈哈

先试试给按钮加万能润滑剂,再按十几次能变好。实在不行买触摸款抽水器。

网友D:
淘宝的便宜货都是铁脚,铜脚都要仔细找

网友:
再加一台泵就完美了,这个抽水速度慢

网友E:
欧姆龙的按键也不行了

网友:
电池比这玩意贵多咯。  上次拿了三四个助力自行车拆下来的电池装进去用很久了 也挺好

网友F:
照片看不清,为什么有三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看不清,为什么有三个按键?

它有定时键2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的便宜货都是铁脚,铜脚都要仔细找

我是一直用的她家的8-9年了,很好用。

网友:
我买的便宜只有一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试给按钮加万能润滑剂,再按十几次能变好。实在不行买触摸款抽水器。 ...

好的,我是直接换成了欧姆龙的这款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微动还是欧姆龙的

原厂的不是。

我是后换成了这款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的按键也不行了

原厂的不是。
我是后换成了这款欧姆龙的挺好用,以前的电磁炉换成这款欧姆龙的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