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花了4元多的搪瓷杯到货了利用起来装工具

楼主(2024-04-14):
今天发个不一样的

专门买一个来装工具,原来的南瓜子仁罐子小了点有点装不下了,

杯子里面垫个膜免得叮当响!

那个钢火比较好的小起子是我用得比较多的趁手工具

非常满意

换下来的塑料瓶拿来给鱼缸换水吧,这个塑料非常硬,不是那种软趴趴的

网友A:
我拿搪瓷杯做外置硬盘散热,放上面,兑点水,还可以加点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拿搪瓷杯做外置硬盘散热,放上面,兑点水,还可以加点冰

一点意思都没有

网友B:
新瓶装老酒,用搪瓷杯换下了塑料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瓶装老酒,用搪瓷杯换下了塑料杯。

诗不错,话说回来,搪瓷杯其实用途挺大的,

网友C:
为什么不整一个复古的?

网友D:
装工具不如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整一个复古的?

我也想啊,价格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工具不如不锈钢的

不锈钢太普通了一点个性都没有,况且这么大个不锈钢价格也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是铁皮而已,不值当

网友:
这样更加结实了

网友:
怕搪瓷质差易碎用不了多久瓷裂掉落了吧

网友E:
看到缸内验电笔,想起常年携带于身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缸内验电笔,想起常年携带于身之物

你的杆好短,我的更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杆好短,我的更舒服

故意切短的,好里于裤兜内,有两支世达的,舍不得搞短。

网友:
这个真可以有

网友F:
应该买两个搪瓷缸子,都放在一个缸子里有点太挤了

网友G:
工具倒是不少,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买两个搪瓷缸子,都放在一个缸子里有点太挤了

有两个,还有一个得力笔筒装的,这个只是代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具倒是不少,感谢分享

这点工具算啥哟,都是小型工具,还有一大抽底和几大工具包,

网友:
有点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