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拆一个美的电磁炉

楼主(2024-04-14):
之前的电磁炉莫名其妙接线处烧掉了,拆了发坛里大神说铝线盘都这样,这不又买了一个电磁炉,拆开来看看新的啥样

这个样子的

拆开是这样的

这是带喇叭的

线盘,估计还是铝的

风扇挺新的

这个电路板固定是卡扣连接的,比之前的还少了2个固定螺丝,看来成本是越来越缩水啊

网友:
中规中矩的,只要不是铝线就很好了

网友:
电磁炉居然是方的

楼主这个美的多少米

网友:
现在的厂家就希望用个一两年就坏,这样你才会买新的

网友:
以后故障点还是会出在铝线盘接口上

网友:
新买的基本是铝线,旧货才可能有铜线盘

网友:
还是铝线盘

网友:
没有看到显示屏,怎样知道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
电磁炉造型不 错,看着不大

网友:
现在新出的应该都是铝线盘

网友:
别问了,铝线盘,粗线径,三层线盘,线盘头是焊在线路板上的。

网友:
现在大多都是铝线的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厂家就希望过了质保期换新的

网友:
现在的板子基本上都是贴片了。

网友:
除了线盘粗的让人怀疑,其他看着舒服,挺好的

网友:
看着也一般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线盘的接头是焊接的,早晚得接触不良烧坏,建议改成上螺丝的。

网友:
这 个是铝线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