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一个良心假三星1t盘,,假的比真的强

楼主(2024-04-14):
里面一个海力士3dv5颗粒2258xt主控..原始坏块0,原始tlc的ecc都在20左右。跑一波rdt,ecc过2,看情况ecc开成1也能过。闪存频率从200降到50,主控频率从425降到100。平时使用我是感觉不出来快慢有啥区别所以各种频率都是按最低开,开成333G slc,,这要是真盘别说开slc了连开卡都开不成与垃圾无异。这次要给造假小工厂点个赞,良心颗粒良心盘,不是真盘远胜真盘

网友:
就好像当年说假货KST内存条比真货兼容性还好...

网友A:
看slc模式的ecc大小用处不大,寿命下降后它的值是呈几何式的猛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lc模式的ecc大小用处不大,寿命下降后它的值是呈几何式的猛增

高达10万次的pe寿命,,我还没见过有人能有那个时间跑完寿命测试。就是连续不停跑几年也跑不完。请问你是用什么办法测试的?

网友B:
我宁愿用真三星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宁愿用真三星  呵呵

能理解。这就玩家和非玩家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达10万次的pe寿命,,我还没见过有人能有那个时间跑完寿命测试。就是连续不停跑几年也跑不完。请问你是用 ...

10万次是理论值,并且有着前提条件,不同规格的闪存给的规格书也不一样。再者,10万次的前提条件是全新合格闪存完全在slc模式下的参考!
那么,未知情况的闪存,你知道寿命又是多少呢?若是等级较差的闪存,那规格书上的参考寿命就基本没参考价值了。

ecc大小确实可以辅助判断闪存的好坏,但你要明白,它的增长并不是一直+1+1+1+1这样的步进,在寿命后期其增长就是非常快的。另外一点,tlc模式下pe耗尽,那再到纯slc模式,其SLC下的ECC值依旧不高,但这并不代表其寿命还很高还很稳定,实际剩的也不是很多了。以同批次型号正片消耗50%tlc寿命的闪存与消耗100%tlc寿命的闪存做对比测试,开纯slc模式ecc限定≤1,做高温老化模拟1年测试后,消耗100%tlc寿命的闪存其纯SLC模式下的ECC值要显著大于消耗50%tlc寿命的闪存在纯slc模式下的ecc值,高温老化模拟5年后存在部分数据损坏。

网友:
果然是良心货

网友:
这哪能叫有良心,只能说心不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万次是理论值,并且有着前提条件,不同规格的闪存给的规格书也不一样。再者,10万次的前提条件是全新合 ...

你说的这些百度搜索资料都成了,难道我会不知道?我又不是单参考了slc,,  tlc的ecc也只有20,,敢说这不是全新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万次是理论值,并且有着前提条件,不同规格的闪存给的规格书也不一样。再者,10万次的前提条件是全新合 ...

你说的这些百度搜索资料都成了,难道我会不知道?   我又不是单参考了slc,,  tlc的ecc也只有20,,敢说这不是全新寿命?另外我测试过slc模式ecc高达30多的报废片的寿命,,模拟老化测试冷数据仍旧能保持十年以上。所以别人写的那些错误百出只能参考,具体只能以自己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
还是要用真三星!!!

楼主:
这好多卖三星盘的商家会不会又出来大加批判了?我只是从个人玩家的角度说三星的盘就是垃圾,玩家嘛自己开不了卡的盘当然都是垃圾

网友C:
这也太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假啊。

要的就是假盘,真的还不要。真盘开不成卡对我来说就是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又来了吹你的PSLC了,论坛的SSD板块,作用是技术分享与探讨,而不是来吹信仰。
一味发表,,发表的文章没有 ...

赞成,全篇文章就一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蜜汁自信,感觉只有认同他的PSLC才能顺他的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成,全篇文章就一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蜜汁自信,感觉只有认同他的PSLC才能顺他的意 ...

叉出去,爬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宁愿用真三星  呵呵

如果真三桑500元,假的300元。就用这个假的,质量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