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e quiet!1300W的接口如何从2×5pin变成2×4pin

楼主(2024-04-14):
我实际测得黄口的电压如下红框里所示:

网上搜到的cpu接口2*4pin定义。不知道sense是哪根?

如何由此2×5pin 变成 2×4pin的cpu供电接口

网友:
你贴出来搜到的图是接显卡的6pin和8pin,cpu的8pin上面一排12v下面一排GND

网友A:
CPU 8pin是正负各一半,显卡8pin是3正5负,你那个图是显卡的,别搞错了。

这才是CPU的

网友B:
电源的型号能不能查到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8pin是正负各一半,显卡8pin是3正5负,你那个图是显卡的,别搞错了。

这才是CPU的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型号能不能查到接口定义

我没查到,所以来问的。

网友C:
谢谢分享,什么样的显卡或者cpu需要享受100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什么样的显卡或者cpu需要享受1000多W

现在的4070以上,或者将来的5090,瞬时功率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4070以上,或者将来的5090,瞬时功率很大的

4070用650W的也可以,就是以后想再升级更高的就要换电源了。带4080TI以上,或多卡才会用到1000W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4070以上,或者将来的5090,瞬时功率很大的

自从笔记本成为生产力工具后,有十多年没好好台式机了,硬件发展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笔记本成为生产力工具后,有十多年没好好台式机了,硬件发展真快

笔记本那配置,太低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笔记本成为生产力工具后,有十多年没好好台式机了,硬件发展真快

一般都是有一台笔记本,一台台式机。笔记本可以多用几年。台式机跟着主流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有一台笔记本,一台台式机。笔记本可以多用几年。台式机跟着主流跑。 ...

主要是不打新游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那配置,太低配了

的确,现在笔记本和手机公用c口的thinkpad电源,标称最大功率65w

网友:
这么高,挖矿。

网友(2024-06-06):
大佬大佬,好强的大佬这是全模组电源吧~1300W的功率一定是拿来做生产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