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RS540 550 555 775 795 390 395等电机实际上功率差别很大 不能简单的听商家价格

楼主(2024-04-14):
RS540  550 555 775 795 390 395等电机实际上功率差别很大

不能简单的听商家价格,或者说多少转?多大电流,这些都是次要的。

功率,就是额定功率,是决定性的,

这个395电机,功率达到25W。

https://kinmore.com.cn/product/brushed-dc-motor/
==========================================

https://kinmore.com.cn/products/rs-550-555h/

RS-550/555H

参考规格参数

  • 电机直径:37.9 mm
  • 电机长度:57 mm
  • 轴径:φ 3.175 mm

  • 额定电压: 12 V
  • 额定转速:6500 RPM
  • 输出功率:14.47 W
  • 输出力矩:245.82 g·cm

技术参数表

型号额定电压空载最大效率点堵转
电流转速电流转速力矩功率电流力矩
VARPMARPMg·cmWAg·cm
RS-550PHF-6537GY120.9153136.3313406452.0662.2844.503630.02
RS-550PH-4559RD7.50.32449111.834171240.9210.3310.321598.89
RS-555SHVC2J2-22130RX240.0840000.483430229.308.082.891609.09
RS-555SHJ2-3545L120.2265001.665739245.8214.4712.522099.65

=============================================

RS-390/395H

参考规格参数

  • 电机直径:29.4 mm
  • 电机长度:46.7 mm
  • 轴径:φ 2.3 mm

  • 额定电压: 12 V
  • 额定转速:15650 RPM
  • 输出功率:25.38 W
  • 输出力矩:177.68 g·cm

楼主:
这个厂家的:

https://kinmore.com.cn/product/brushed-dc-motor/

RS-540/545A

报价 / 询盘
参考规格参数
电机直径:35.8 mm
电机长度:50 mm
轴径:φ 3.175 mm
额定电压: 12 V
额定转速:4726 RPM
输出功率:7.49 W
输出力矩:185.33 g·cm

===================================================

RS-770/775H
报价 / 询盘
参考规格参数
电机直径:41.8 mm
电机长度:67 mm
轴径:φ 5.0 mm
额定电压: 12 V
额定转速:15000 RPM
输出功率:144.2 W
输出力矩:1055.50 g·cm

电机如果好好用,都可以通过齿轮让他工作在比较有输出功率的转速的

楼主:
RS-770PHF-8523R

含义:
8523,,,0.85直径的线,绕了23圈。

技术参数表

型号额定电压 | V空载最大效率点堵转
电流 | A转速 | RPM电流 | A转速 | RPM力矩 | g·cm功率 | W电流 | A力矩 | g·cm
RS-770PHF-8523R1221500015.9133251055.50144.2126.489452.24
RS-770SHF-40103R120.2938001.853286469.2015.8311.823468.79
RS-775PH-8011R122.011750015.7415516897.60142.8123.127917.34
RS-775SH-25110R240.1534780.752925452.9013.353.922848.44

网友:
对的,电机要看额定功率的。这才是持续稳定输出的

楼主:
机种标示及其含义
万宝至马达的机种标示,通常以7位数代号表示。
跟随其后的3~6位数则是代表卷线的规格。
在此为各位说明的就是各个机种所代表的含义。
但也有部分例外,有关详细内容请向本公司营业部门询问。

您只需点击下面的机种名称代号例,即可阅览说明。

https://www.mabuchimotor.cn/prod ... n/designations.html

您只需点击下面的机种名称代号例,即可阅览说明。

代表大壳套外观的形状
代表电刷构造
代表回转子直径的号码
代表大壳套长度的代号
代表回转子槽数的号码
主要代表磁铁的种类
代表每一机种的特定规格
代表回转子卷线的线径
代表回转子卷线的线径
马达的种类

网友A:
关键问题是买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不知道额定功率是多少

楼主:
很多搞航模的特别需要

网友:
电动机要的就是直流还是交流,其次是功率与转速,有条件还需要轴端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是买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不知道额定功率是多少

电机出厂都是有型号的,都能查到。

估计是功率不大,商家就故意不说。。说几千,几万转,这个最没有意义的

网友B:
我本来打字了一堆,型号、极数、轴径、线径、匝数
但是发现这些都比较好懂,说了也没用
唯一难懂的是,扭力,因为很多便宜电机其实是没有扭力参数的,即便电压电流线径匝数都摆在那一样,差距还真不小,

我diy小电批,为了替换万宝至4528(这电机没散热风扇,轴长点就更好),选过3款电机,发现都比不过他,一般便宜电机只会有电压、电流、转数、线径和匝数,发现这些都一样时,一上负载,表现比4528差远了。

所以我建议,高手选择时,一定要关注扭力,不仅仅是额定的电压电流转数。而解决办法,基本只有一个,要么买贵有标扭力参数的,要么就买回来试,所以等于这些技巧说太多了也没有指导意义。

楼主(2024-05-29):
哈哈,大家多注意细节

网友C:
涨姿势了,搞不明白的是什么决定输入电压。

网友:
电机什么牌子质量会好点?淘宝看看各家都差不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打字了一堆,型号、极数、轴径、线径、匝数
但是发现这些都比较好懂,说了也没用
唯一难懂的是,扭力 ...

业余人员选电机代换,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那些卖电机的,给的参数很业余。  光说什么转速,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涨姿势了,搞不明白的是什么决定输入电压。

你说的是额定电压,额定电压一般指的是最佳工作状态的电压,
我先简单说一下,是设计决定输入电压,

设计就包含很多了,解释起来很复杂,且我还不够专业。。下面我简单说一下

电机原理很简单,就是磁铁原理,通过换向器切换磁场方向,实现转动。

那就有磁场强度,电磁场强在你的这问题中,只与电流有关、与电压无关(但是电压能决定电流大小)(匝数、铁芯大小距离之类的更复杂,你不需要去了解)。

U=IR,(在电机不适用这个公式,因为线圈有磁场,会阻挡电流)
你简单理解电压增加,电流也增加,电磁也增加,
那问题就来了,
1、转子加大电流,定子磁铁又没变,那么整体效率就降低了,即不是最佳工作状态,
2、电机设计就是1A电流,你非得加大电压弄2A电流,也许直接就烧了,或者长时间就烧了,低功率电机也许没问题,但是也不是最佳工作状态效率不高。
3、即便是串励电机(比如角磨机),转子和定子都是线圈,,加大电流会加大2者的磁场,那也存在铁芯与磁场不匹配,导致漏磁之类的磁场冲突(我也不太了解),导致效率降低甚至不可用。
综合123问题,就是设计决定的输入电压。

网友(2024-07-07):
这个要收藏的。

楼主(2024-08-29):
做航模的,很关心这些

网友:
打卡收藏,之前看到这个贴子还没怎么在意。现在看了挺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