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LED三雄金品23W日光灯管

楼主(2024-04-14):
维修时发现一根新灯管不亮,′拿回检查检查下,因采用玻璃灯管,两边灯脚处胶粘死不便拆,只能小心用小起子慢慢撕开铝盖,发现釆用软灯条连接电路板处断开,可能是焊接时没有焊好导致电流火花击断,

网友:
这质量有点次

网友A:
LED玻璃管的不太容易 拆

网友:
拆的够耐心。

网友B:
23W亮度应该不错,这个系列还有30W的。

网友C:
三雄也算是个有面子的东西了。做工也就那样了。

网友D:
原来里面的电源板还可以重复利用,没想到

网友:
灯管的确实不好拆,这做工一般般

网友E:
把断了的线焊上就行呀!!!

楼主:
是有点差,还没有用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玻璃管的不太容易 拆

只能破坏性拆

楼主:
是要有点耐心,也怕玻璃管破损划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W亮度应该不错,这个系列还有30W的。

亮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雄也算是个有面子的东西了。做工也就那样了。

不好说也不算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里面的电源板还可以重复利用,没想到

把断点焊好可以亮,就是不好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断了的线焊上就行呀!!!

不好还原,铝筒盖已经拆坏,只能从坏灯管拆

网友:
玻璃管的拆装比较麻烦

网友:
以前塑料的那种端盖,我用不锈钢管切一端弧形的出来磨锋利,然后插进去捅一圈就能把塑料端盖取下,这铝端盖可能比较紧,不知道缝隙够不够。

网友:
看不出那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