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改高空载电压后,就关不到零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4):
昨天将LED吸顶灯拆下来,加多两条灯条串联进去,因此修改限制空载电压的电阻Rovp,10k改成5.1k,100v改到180v。

开灯也很正常,后发现遥控关灯,有1.5w待机功耗,以为是遥控电路的耗电,没在意。

半夜发现灯还微微亮,关不彻底。

第二天把火零线对调,问题依旧。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手动,完全双线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完全双线断路。

没有遥控,我半夜撒尿要摔跤的

网友:
改回去改限流电阻

网友:
把开关移到直流输出电路试试可能还不行。是电容充的电泄放不彻底,CIN电容上并联1M~3M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