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世界之大,稀奇古怪,第一次看这种“poe”交换机(深桑科SPOE108)

楼主(2024-04-15):
上周,接到客户电话,说监控没视频,主机能开,显示视频通道全部丢失,基本判断为交换机或电源故障。
带上交换机,poe交换机,12v集中供电电源。

过去现场找了很久,在吊顶里面找到,使用4+2线从路由器分出到交换机。没发现有电源,看交换机logo写着spoe,以为是标准poe,便使用自带的poe交换机,更换了还是没反应。
以为是poe有问题,找到一个摄像机,拆开防水盒发现是1236接水晶头插摄像机,45 78接dc头插摄像机dc母座

6+2口

spoe108
spoe是什么鬼

没见过9-22v供电的poe,蒙了

拆除外壳

螃蟹芯片

atmlh740

4个网变

主板型号

晶振

给主板通电14.5v,测得网线棕棕白 跟蓝蓝白之间电压是14.38v

再试

把电压调低,输出电压也相应的低了,没有dcdc稳压电路

最后有个疑问:如果给主板通上22v的直流电,不知道会不会把摄像机烧坏?
原电源是15v的,手头上没有这么尴尬的电压,我给替换了12v的,给客户换上

虚了

第一次见这样的交换机,真的是活久见。

网友A:
就是一个杂牌的交换机

网友:
有时候故障就是莫名其妙

网友:
正常,当年很多这种"非标POE",不懂的烧过不少鸡鸡...

网友B:
神奇的设备.我这里有时临时要加摄像头.当初线又没多余的.只能上个一分二的POE.还行

网友C:
在电路中,棕色一般是 正极,蓝色是负极。也算合理了。

网友D:
这种就是直接把DC的供电加到45-78线上送到前端,考虑到线损,12V的电压到前端可能电压不够

网友E:
14v是为了补偿12v因为线路太长有损耗,还是搞个模块电源调节到14换上

网友:
它只是专用配套的。

网友:
没有用过   看着很‘山’

网友:
是山寨的吗

网友:
跟我的POE也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别人厂家配合自己设备玩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交换机

网友:
杂牌见多了就不觉得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杂牌的交换机

关键点是杂牌交换机 而且带输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中,棕色一般是 正极,蓝色是负极。也算合理了。

刚好相反,蓝正棕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设备.我这里有时临时要加摄像头.当初线又没多余的.只能上个一分二的POE.还行 ...

那种是poe延长器可以一分二或一分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直接把DC的供电加到45-78线上送到前端,考虑到线损,12V的电压到前端可能电压不够 ...

测试了几天,晚上可以正常看视频,下次搞个大点的电源换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v是为了补偿12v因为线路太长有损耗,还是搞个模块电源调节到14换上

是的,最大可以上22v应该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