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1年前生产的超霸6F22,9V电池

楼主(2024-04-14):
    翻出来一盒2003年生产的6F22,9V电池,个别的漏液,也有部分还有正常电压的,没有全部测量,因为有包装,不想拆开了。好奇,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网友A:
6节电池组装成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节电池组装成一节?

这类型电池一直是这样的,每种电池的类型决定了单体电池的电压,想要其他电压就是串联

网友:
12v只能靠串联

网友:
现在的超霸9V电池烂的不能再烂了!保质期就没电了!可恶!

网友:
新出的新日期的不到保质期就用。拿出来放入万用表显示低电量。用9V电池还是用一块买一块。现在的电池不敢恭维!都是伪劣产品!

网友:
这才是传统堆叠工艺

网友:
几块钱一个

网友B:
用9v电池的万用表或仪器很不方便。遇到过设备没电,所处区域买不到这种电池,小超市或便利店根本就不卖这品种。后来就尽量选用可冲电的,或5号7号产品的,通用性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9v电池的万用表或仪器很不方便。遇到过设备没电,所处区域买不到这种电池,小超市或便利店根本就不卖这品 ...

二串锂电也很好用

网友:
以前都是一买一盒。。。到最后一起过期没电

网友:
这也叫叠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