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绿源电动车的S30仪表,能校准吗,欢乐的出奇。

楼主(2024-04-14):
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已经实际可以跑50码。但是仪表最多只显示到25.不能忍受。买一电摩仪表还上,一线通也能用。速度显示上来了。但是,与GPS测速,30公里内误差8公里。30公里以上,能误差十几公里。我也就服了。你就不能好好的做一块表吗?还买了一个相线测速的通用表,可以显示电压,但是72V电压,误差能到1.5V有上。也是醉了。这个表能不能调速呢?

网友:
抖音搜下,可以利用手刹和其他按键最多校准车速的,我试过可以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仪表都取消调速的螺丝了么,以前的车都有的

网友:
应该有特殊操作解锁,25是应付检查的

网友:
卖电动车的都会搞,当场就可解调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个思路,仪表上用哥两好贴一个手机套,开车时把手机嵌上去,打开GPS,还能提示前方红绿灯有测速装置,买个屏幕大的还能分屏,一边看小视频,一边显示当前车速,多好

网友(2024-09-11):
这个不需要也不能硬件调速的吧,记得可以通过手刹、转向灯等组合调节修整的,不同品牌的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