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给单向异步电动机接线,没接错吧...

楼主(2024-04-14):
这次被邻居叫去接个仨亿YY711-2电动机线,以前没搞过啊,没办法,赶紧百度。

仨亿YY711-2

仨亿YY711-2

只有3条线,一个4uf的电容。

测量了一下三条线之间的电阻。
阻值最大是接启动电容,
阻值最小接运行绕组。

接线成功,很忐忑,生怕一插电就烧了。
还好,成功启动了,赶紧收拾东西跑路。
有时候邻居经常叫去帮忙,我是丑话说在前面,修坏了别找我。

网友A:
没毛病,热缩管多套一层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热缩管多套一层安全点

只套了一层,赶紧跑路。

网友:
哈哈哈 赶紧跑

网友:
370W还可以

网友:
接法没啥问题,绝缘做好就行

网友:
应该用电胶布、胶带

网友:
没有反转吗

网友:
这电机好接,绕组出线都固化了,小电阻主绕组,大电阻启动绕组串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相当完美  可以可以

网友:
电阻大的是启动绕组。

网友:
改转向需把公共端线拆开 从新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