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12V 2A杂牌安防专用电源

楼主(2024-04-14):
昨天拿这个电源接之前用无刷电机改装的吊扇,开机感觉风扇一卡一卡的,同时电源灯有闪烁,怀疑电源有故障,于是拆来修理一下。

▼一看就知道是山寨货了,连型号和厂商信息都没有。

▼壳子竟然是卡扣的,比较单薄,没有超声波焊接,做工一般。

▼电路板和壳子之间垫了块泡棉

▼按照以往惯例,电源带载不行多半是辅助绕组那个小的滤波电容不行了,而这次替换它后仍然带不起负载,而且发现这电源初级也就一个绕组而已。
不幸的是在测试过程中输出短路,保险管闪了一下没有输出了,检查发现保险管,整流桥两个二极管也挂了,所幸IC没烧。
折腾到最后发现主电容竟然没容量了,替换掉所有坏的元件装上测试有输出了,接负载也稳定输出。

▼从废旧LED驱动找的10μ电容,诺基亚充电器上找的两个4007和一个保险电阻。

▼接上路由器能正常带动并且上网稳

▼看到电源IC两头有焊散热片的焊盘,于是就给IC加个铝片上去帮助散热。
铝片自己折弯的,上面倒扣一块铁片插到板子上面焊接起来,铝片底部涂硅脂。

修好放起来备用,这个电源一看就只有1A的输出,带个路由器什么的还行,2A那是逗你玩的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山货修成了宝贝,留下也能服役了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了吧,好歹要过3c的才能用啊。

网友:
以后备点12V电源,

网友:
当个1a小电源也不错

网友:
散热没有看到

网友:
也能服役了

网友A:
这个电源差点意思,换个好点,电流搞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差点意思,换个好点,电流搞大点。

备用的而已,真正干活的是足功率的大厂货。

网友:
电源芯片自带MOS管,电流到2A马马虎虎

网友:
手艺不 错,电源可以留着备 用了

网友:
只有1A用处不大吧?

网友:
带个1A以内的设备应该稳当吧,要不然楼主也不留下了。

网友:
能用,一般般吧

网友:
这种通用方案的杂牌小电源,市面上最多了。基本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可别把设备给弄坏

网友:
山寨了点,厂家算是有点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