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上海牌161-1型六灯电子管收音机(更新至2024-4-15)

楼主(2024-04-14):
这台收音机放置好几年了,一直躺在杂物间吃灰,今天收拾房子,收拾差不多了,顺便试了试这个收音机,通电结果无声。

故障现象完全无声,功率计显示34.89W,觉得不是大毛病,决定开机维修,顺便拍了照片如下:

拆开后,试验拾音器,引入信号后,稍微有点声音,非常小。
1.先从最末级开始查,测试扬声器,正常;
2.再查6P1各级电压,发现阳极无电压,测试输出变压器输入端另一端有高压,判断输出变压器坏;
更换输出变压器,有嘟嘟的声音,嘟嘟声音随音量调整变化不大,能够收到电台,但是选择性不好,判断可能是滤波电容坏,老婆饭做好了,遂回家吃饭

2024年4月15日 星期一 更新:

看2个高压滤波电容上面写的1980.10,看焊点也比较久远,但是更换的元件一般损坏的概率不大;
先在线测试一下:

第一级滤波后波纹Vpp=12V,第二级和第三极波纹均为14V,

判断后2级电容电路有问题:
(1)剪开450V20u+20u的电容引线,测量接地电容,数值如下:

判断为电容失效。

(2)拆下电容器,测量数值如下:

奇怪了,事出反常必有妖,难道电容支架和机芯底座接触不良,于是测试支架对地电阻:

果然,顺便更换个老电容,更换后照片如下:

开机试验,比较安静,中波有台,收台效果也不错,顺带录个视频,链接如下:

https://thumbsnap.com/i/DsegYh1Y.mp4

播放10分钟,期间洗干净双手,工具复位。

这个收音机喇叭安装孔上有橡皮套减震,由于年久老化,所以直接掉了下来,导致纸盆多处破损,于是换了个迎春喇叭,更换好未拍照。

目前遗留问题,猫眼拆机时断了2根线,索性全剪掉了,需要恢复,另外,机箱内部玻璃对面的橡皮衬套需要修复,该接孩子了,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待续。

网友:
这文革收音机居然还是琴键式!很不错!品相很好!修好自己听听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必须得修好

网友A:
这功率也太大了点

网友:
很不错!品相很好!

网友:
老古董收音机看着挺漂 亮

网友B:
输出变压器手头也有备件?

网友:
居然还有配件换

网友:
先修好再吃饭

网友:
应该让上海广播器材厂回购,或者送到上海博物馆,修,已经没有意义了

楼主:
这个不一定啊,尽力而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率也太大了点

正常应在4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手头也有备件?

必须得有啊,要不修起来太麻烦了,还要重新绕

楼主:
到点吃饭,要不下回不等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手头也有备件?

这玩意不难做,也可以重新绕线,以前的东西好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率也太大了点

几个电子管的灯丝就不小功率。

网友:
清理一下,还能用好多年。。我的老红灯还正常服役中。。。。

网友:
似乎比160-A增加了中波磁性天线和短波天线,高低音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