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锋组合音响电源转换开关坏了...

楼主(2024-04-14):
坏了,就是里面那个卡扣断了,导致触点接触不良,时好时坏,拍几下会好,拆了就报废,还不知道怎么装回去,就是那两片接触片不知道怎么装,等以后有了直接换一个或者短接,传说中的黑绿对管,听说这对管好听,卡带机芯还不错

楼主:
正面忘记上图了

网友: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机子里面好多排线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做保守修复,内部短接为220供电,丢掉弹片然后把旋钮盖子粘贴起来不影响外观。

网友:
找个专门修这个的搞吧,太复杂了

网友:
内部直接接220V,外观不动。不太可能再搬到其他电压的地区用吧。还省的不小心转到别的电压档再把机器烧了。

网友:
内部220直连,原件还装在那,保持外观完整。

网友:
组合机功能全,看着不 错

网友:
把初级绕组直接短接就行,我试过

网友:
中国220V可以取消电压切换,直接改成220v就行了

网友:
组合机现在只剩下收音头还可以玩玩了,其他CD机,卡座,功放机性能都一般般了。

网友:
初级绕组直接短接,改成220v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儿跨过去就是了

本来就是一次性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