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家里冰箱有“门关不紧,积水,漏水,保温效果差”等症状的,可进来看看

楼主(2024-04-14):
如家里冰箱有“门关不紧,积水,漏水,保温效果差”等症状,可尝试网购冰箱密封条回来更换(购买时注意冰箱的型号,上层门是否带小叶边),瞬间满血复活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杀菌除垢软化剂可以复原胶条

网友:
这个也有得卖啊

网友A:
他们说可以放热水了煮一下 不平的地方用电吹风吹平 不知道有么有效果

网友:
家里一个一样的奥玛冰箱
排水管老是结冰,头大,冰堵了一打开水就好了,下个礼拜继续

优点是价格便宜,想等了压缩机坏了换一个,就是好几年了也不坏
门上的塑料筐断了,接水盘自己老化,化成塑料灰掉下来了

楼主:
本来预约了TCL售后上门检修,但是售后师傅很实在,他给我打电话说TCL这边上门更换的话要100元/条,不值得。建议我自己上网购买胶条回来更换的话20元/条即可,还教了怎么更换。
更换真的不难,连螺丝刀都不需要,用一根撬棒把胶条塞到位就行

网友:
国产,道阻且长,小毛病多,细节和耐久性还是差一截

网友B:
新换的效果不如原装的,不过可以用罢了。旧的冰箱换过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换的效果不如原装的,不过可以用罢了。旧的冰箱换过2次

嗯,这东西跟汽车的雨刮条一样,损耗品,老化就换。

网友:
现在淘宝 什么都方便了

网友C:
难买到匹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可以放热水了煮一下 不平的地方用电吹风吹平 不知道有么有效果

我家TCL电冰箱就是用此方法,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看来还是海尔好,我家2台海尔都没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D:
有一台就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就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封条

手机拍一下冰箱的“能效标签”,上面就有具体的型号。去PDD上一搜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买到匹配的吧

手机拍一下冰箱的“能效标签”,上面就有具体的型号。去PDD上一搜就有。冰箱胶条很多都是通用款的,把能效标签发给商家,他们就能帮你推荐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一下冰箱的“能效标签”,上面就有具体的型号。去PDD上一搜就有。 ...

谢谢回复介绍,试试

网友:
没几年的冰雪封条开水煮一下,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一下冰箱的“能效标签”,上面就有具体的型号。去PDD上一搜就有。冰箱胶条很多都是通用款的,把能 ...

不是按型号吗,拍能效标贴跟密封条尺寸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