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裁板神器靠谱吗?自己有云石机有生态板,不知道这种裁板直不直

楼主(2024-04-14):
这种裁板神器靠谱吗?自己有云石机有生态板,不知道这种裁板直不直

网友:
在B站看到很多用铝型材来做工具的,感觉自动动手更靠谱。

网友:
靠谱,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手不抖,就会直!

网友:
会用怎么都行,不好用怎么都不行

网友:
滑轨会移动,不会太满意

网友:
没用过这东东,感觉介薄板可以,介厚板硬板可能会漂小小。

网友A:
非常靠谱,不过建议买纯不锈钢的,要牢固,组装完后要校正刻度,下面就是我之前做橱柜,用这个下料开板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靠谱,不过建议买纯不锈钢的,要牢固,组装完后要校正刻度,下面就是我之前做橱柜,用这个下料开板的, ...

我就想做橱柜 和卫生间柜子

网友:
这还用问的,再怎么不行也比纯人手操作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靠谱,不过建议买纯不锈钢的,要牢固,组装完后要校正刻度,下面就是我之前做橱柜,用这个下料开板的, ...

上面那个园管的是不是要好些 是个整体不容易变形稳定性应该好点吧

网友:
辅 助工具看着应该靠 谱

网友:
就是靠山,肯定比纯手感切的要直

网友:
上图钢管款好点,整体不易变形。下图4点铆接,时间长了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园管的是不是要好些 是个整体不容易变形稳定性应该好点吧

那个圆的你进去看评论,我之前买的时候也准备买这个,后来看了评论才知道黑色部分都是塑料,时间久了就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