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电阻议到手后,歪电池都被扔进垃圾桶了。

楼主(2024-04-14):
用的饼干盒组装的,

拿了几节18650出来试试,最差的达到了600毫欧,

这个也有200左右。

以前还舍不得扔掉,测量之后立马就扔了。
联想笔记本拆下来的也有20多毫欧。
锂电池的阻值一般在多少算正常的。

网友:
内阻仪普及了

网友A:
锂电池是有害垃圾,不能扔垃圾桶

网友:
不用浪费,可以用于手电

网友:
一个坏蛋都不能放过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电池内阻标准,我有电桥,随时可以测试一下,实在不行的,扔扔扔。

网友:
其实塞进手电筒睡觉前照个蚊子还是能用的。

网友:
又见一种內阻仪盒子

网友:
一般容量芯大于100的扔掉,
动力电芯大于25也可以扔掉

网友:
手电筒用,或小音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是有害垃圾,不能扔垃圾桶

是的,现在垃圾分类了,以前我都是扔公司里的专用垃圾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垃圾分类了,以前我都是扔公司里的专用垃圾箱

你自己分类了,垃圾车来了还是把它们混在一起拉走,这东西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网友:
看9楼熊老板的

网友D:
我把手上21节全组成一个12V的电池组,就用内阻仪分一个内阻,把内阻相差不多的并在一起,分成三堆,再把这三堆并联后的电池串起来。连保护板都不想接了。。做一下12V的电池组。给自己做的12V的露营灯供电。要榨干最后一滴眼泪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把手上21节全组成一个12V的电池组,就用内阻仪分一个内阻,把内阻相差不多的并在一起,分成三堆,再把这 ...

串联有木桶效应,反而不合算,并联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有木桶效应,反而不合算,并联没问题

反正都是快报废的电池了。榨干了就丢回收箱了。。

网友:
电池内阻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怎么标定的?

网友:
内阻仪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分类了,垃圾车来了还是把它们混在一起拉走,这东西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

就是这样,所以垃圾分类做不下去
废的锂电池我屯了好几年,差不多5斤才拿去废品站卖了4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