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数据同步了,可惜能做好的不多

楼主(2024-04-15):
国内很多企业生产nas,但几乎没有哪家有比较好用的数据同步功能。比群晖的drive差的很远很远,还有很长路要走。

网友A:
确实对NAS来说同步功能是重中之重,目前用威联通自带的HBS3文件备份同步中心,我主要用Rsync、FTP同步功能,可以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对NAS来说同步功能是重中之重,目前用威联通自带的HBS3文件备份同步中心,我主要用Rsync、FTP同步功能 ...

ftp和SMB功能差不多,可以精简一个

网友B:
syncthing 貌似挺简单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p和SMB功能差不多,可以精简一个

SMB/CIFS主要用在局域网/同一个网段内,广域网还是FTP/Rsync来得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CIFS主要用在局域网/同一个网段内,广域网还是FTP/Rsync来得方便安全。

我在路由器上打通了隧道,外网环境下和局域网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ncthing 貌似挺简单的

syncthing的主要问题是内网穿透的速度太慢

网友C:
现在家里都用安卓机,备份主要用foldersync,我主要需要增量备份,也就是单向同步,现在很多软件是双向同步,比如手机上照片删了,备份里也删了,这种备份有p用,我以前用群晖的dsfile就这毛病,不能设置增量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家里都用安卓机,备份主要用foldersync,我主要需要增量备份,也就是单向同步,现在很多软件是双向同步 ...

那是你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不会用

dsfile好用就不会有drive了

网友:
需要的底层架构不合理

网友:
所以我现在就因为要用同步还在用群晖,否则转WinNAS了

网友:
群晖的优势就是软件,硬件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路由器上打通了隧道,外网环境下和局域网差不多

请问 你用的是自建隧道服务器呢  还是用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