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创声M8智能蓝牙音频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4-04-15):
周末得空,拆解了智能蓝牙音频适配器M8,这个可以用在老式音响上边,改成蓝牙播放器,还是蛮方便的,采用杰理的方案。侧键是切换蓝牙模式和有线模式的。上壳里面有个小电路板,带牛屎,不知道什么作用,各位一观

网友:
临时过渡一下的产品,以后会整合在一起,那时候这个装置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网友A:
牛屎和电路板之间居然是无线连接

网友:
接功放很方便了

网友:
居然还带光纤端口

网友:
挺不错的,回头我把我家的也拆一下

网友:
接口齐,多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和电路板之间居然是无线连接

那是RFID tag,就是一张感应卡,和门禁卡差不多,很多蓝牙设备都有,里面保存了蓝牙ID和配对密钥,可以用手机NFC功能扫一扫快速配对

网友:
还能U盘播放无损音乐

网友:
国产的东东,为啥布局就是做不出来高级感。像SONY三十年前的产品,拆开一看就是用心的精品,不管是布局还是用料,一眼就不一样

网友:
不错不错,可省下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RFID tag,就是一张感应卡,和门禁卡差不多,很多蓝牙设备都有,里面保存了蓝牙ID和配对密钥,可以用 ...

哦,那就相当于带有NFC了,我当时网上搜了,好多在外壳上标记NFC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C:
换个电池吧,,500ma有点小,,,,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功能齐全,似乎很多蓝牙都是杰理的芯片

网友D: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池吧,,500ma有点小,,,,

嗯,看空间不太好利用,不能挡住那个按键的柱子,等用用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木耳朵,也听不出音质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RFID tag,就是一张感应卡,和门禁卡差不多,很多蓝牙设备都有,里面保存了蓝牙ID和配对密钥,可以用 ...

谢谢科普,涨知识了

网友:
还有红外接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