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有20v充电器DEVON 5378-Li-20,拆开看看做工。

楼主(2024-04-15):
买了一套大有20v角磨机锂电钻,拆充电器看看。

充电时电池指示灯跑马灯闪烁。配了一看4.0ah电池。
充电时有点焦味。

底部四颗螺丝,无防拆标签,普通十字花螺丝。

主板打胶了,背面就不看了。

角磨机登场。

完~~

网友:
貌似是704,主板有螺丝固定,胶除掉没有关系。

网友:
刚修了一个大有的闪充,做工还行

网友:
只有大有的5401,用了好多年,感觉还不错。

网友:
正常做工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个便宜

网友:
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A:
刚买了三套电扳手,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三套电扳手,双电

我买了一个角磨机,一个手枪钻。用的不多,就配了一块4.0电池。

网友:
有个手转单电,,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一般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角磨机,一个手枪钻。用的不多,就配了一块4.0电池。

角磨机多少钱买的?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打那么多胶,做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三套电扳手,双电

一买就是三套,熊老板出手阔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买就是三套,熊老板出手阔绰呀

还好,6k左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