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 115C 按键不灵拆机留贴

楼主(2024-04-15):
差生文具多,万用表有多台。

一台FLUKE 115C 按键不灵,死按到底才有反应,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按键问题
拆开了

看修老板的贴子,加几个元件就可以实现117的功能了,我懒得折腾,因为我不会哈

转盘挺好的,不会掉铜片

事实上应该是按键铜泊表面有脏污了,用洗板子擦再用酒精清干净痕迹就可以了,顺便把转盘也清理一下,涂上多年保存的食品级齿轮油

装上后功能正常了

顺便跟287对比一下各档数值,没有基准,不知道哪个表准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其实115C作为电工表,没有小电流档,所以用大电流档测小电流对比值差异大,其实也没用,真要测电流的话都是用钳表了。
再者,万用表的电流档非常容易烧表,能不用电流档就不用,毕竟保险丝贵啊。

网友:
楼主的表真好

网友:
本质上是钱多!

楼主:
我不玩台表,那个才烧钱哈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玩台表,那个才烧钱哈

你这比台表都贵

网友:
是个好表子

网友:
覆铜板极片无氧化就行 主要就是按键导电橡胶脏或者是老化。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面问题,洗洗就好

网友A:
179不香么,这种偏转盘的福禄克不喜欢

网友:
楼主的装备真好!

网友:
楼主的表真好,好表!

网友B:
福禄克的按键好像也就这样嘛

网友:
老表老表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9不香么,这种偏转盘的福禄克不喜欢

单手拿表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按键好像也就这样嘛

是啊,都是导电橡胶的

网友:
都是好表啊,有财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