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技术,国内产品成熟了吗?

楼主(2024-04-15):
需要安装6个监控探头,想省事用poe交换机,不知道技术成熟了没?后期不能太麻烦,维护成本也比较高。
还有,poe好像不同厂家的电压也不一样,有了解到吗?

网友A:
POE的标准不就是48V么?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poe很成熟,维护方便,

网友:
打好标记,免烧测线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的标准不就是48V么?已经很成熟了

有的不是48V

网友:
基本上都是48V的!!!

网友:
标准的就是48v   不是48的是非标

网友:
POE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技术,只要大品牌,放心用就是。主要是选好网线、好水晶头。接口位置防水做好,后期基本不会坏。

网友:
成熟的不要太成熟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用了好多年了没有问题吧

网友:
poe安装维护方便,我一直都使用,很少出现故障。

网友:
成熟的不要太成熟了

网友: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poe都应用了多少年了,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中国没你想的那么弱,也就世界第一!

网友:
几个大牌子poe都很成熟了,不是48V的不要买就是了,家里海康poe摄像头正常工作2年了,网线买正规的5类就可以了

网友:
POE都几十年了还有什么顾虑

网友:
学习了,多谢大家普及知识。

网友:
不是48V的非标产品不要买,正品大厂这个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

网友:
标准的没问题,就怕买到非标的,跟网线共用还无法用

网友:
一定要大牌子的,我这6千路全是POE 中科德能+海康

网友:
运营商淘汰的48V标准poe设备非常便宜,性能也可稳定,单口12w以内供电没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