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电流小问题

楼主(2024-04-15):
一个太阳能路灯,太阳能板尺寸38*20CM(有太阳能电池部分是33*16CM),大太阳下电压是5V多(应该是正常的电压),短路/接负载电流却只得10MA左右——而看太阳能板的尺寸,电流应该有近2A才对(从以前的共享单车板的尺寸是6V1A而推测的)。肉眼看太阳能板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电流这么小的情况?请知道的大侠解惑一下,先谢了。

补个图,这灯是去年初买的,当时用不了多久就有问题了,板子看着不象老化的样子。还有,板子上面粘了一块玻璃,要无损拆下来量各小块之间的电流,难度比较大。看各小块之间的连接,也没有断开的迹象。

网友:
确实太小了,短路没这么小的,有问题

网友:
硅片老化,没用了

网友:
先检查各电池板之间的连线,仔细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时间长啦老化所致!!!

网友:
扔了吧,这就没用了

网友:
大概率废了

网友:
坏的太阳能板子,可以尝试检查接线点

楼主:
回复各位:一楼补了个图,看着不象老化,各小块连接也似乎没断开迹象。无损拆下来比较困难,上面粘了块玻璃,贴电池的塑料又薄。

楼主:
其实我有点看不明白,太阳能板各小片的正负极在哪:背面汇总的正极在图片“数码之家”水印的家字上面,与旁边那片粗短金属版似乎是相连的;而汇总的负极在“数码之家”水印的那个图标位置,有一道粗金属片线连通到顶部。

网友A:
电流太小就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小就没什么用了

因此想折腾一下,能不能修复啊,但是自己水平有限,无从下手。

网友:
应该是有一片或几片太阳能片隐裂了,排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