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3D建模,有几个小问题求科普

楼主(2024-04-15):
我建2个平面,在模型里面是挨着的,3D打印出来是不是也是连在一体的?

还有就是typec的洞,尺寸是多少,长宽能量出来,那个圆角半径是多少啊?

我现在学的是fusion360,个人免费版,不能编辑stl,有没有什么软件中间转一次格式,可以让fusion360可以编辑?

还有就是fusion360画草图的时候,能不能选择从实体的某一平面画,如果总是以XYZ轴平面为起点的话,有些距离远的平面上挖个洞,或者挖个槽不方便。

还有就是不同软件导出的stl兼容性不好?坛友发给我的一个文件,我用fusion360打开,我用软件自带的测量工具量了几个数据,发现都是10倍大小。开始我以为是坛友制作的时候就是以10倍制作的,打印的时候再缩放打印。后来我把他的模型上传到嘉立创上估价,嘉立创显示的模型总外长宽高却是正确的,不是10倍。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软件建模效果不行啊,我看有坛友的建模软件效果很不错,叫UG,不知道好不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建模效果不行啊,我看有坛友的建模软件效果很不错,叫UG,不知道好不好学?
...

感谢坛友帮助,做发电机这个坛友的帖子我也看了,全能大神。软、硬件,理论、实操,动手能力,都是高手。我就是小打小闹,平时给出发点就是给diy做个外壳,从嘉立创打印出来。都是小项目,所以选择软件的时候就选了简单的fusion3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帮助,做发电机这个坛友的帖子我也看了,全能大神。软、硬件,理论、实操,动手能力,都是高手。 ...

嘉立创还提供外壳打印?

网友C:
常见的3d软件中,solidworks / inventer包括国产的中望3d就很简单了,都是先画一个草图,然后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还提供外壳打印?

是的,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3d软件中,solidworks / inventer包括国产的中望3d就很简单了,都是先画一个草图,然后拉伸 ...

感谢坛友帮助,晚上下载个中望3d试一试

网友D:
stl本身没有可编辑性,不要想了

比扫描的pdf还原word还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l本身没有可编辑性,不要想了

比扫描的pdf还原word还难

可以转换成可编辑文件的,stl文件中那些斜线,可以分析出来可编辑的模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建模效果不行啊,我看有坛友的建模软件效果很不错,叫UG,不知道好不好学?
...

这个是大神,3D模型和实物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转换成可编辑文件的,stl文件中那些斜线,可以分析出来可编辑的模型文件 ...

斜线压根就“不存在”

stl不可编辑是因为信息不足!只包含三角形顶点,不包含其连线,不包含三角面,更不包含实体。你所看到的的线只是软件按某种密度把这些顶点连接起来的,类似于无人机虚空摆图案,但实际上这些点“在局部”按不同的连接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形状,4个点在动你也能脑补坤哥打球同理

比如一个圆转成stl之后其实只有NNN边形的NNN个顶点,连边都没有,当你要编辑,只能进行逆向工程(软件连线、软件拟合面),这种工作就算人工介入效果都不会好,别说软件傻瓜式,只能说简单造型+要求不高可以凑合用

网友:
编辑stl可以用

网友E:
我也用的是fusion360,淘宝可以9.9激活教育版,想要编辑stl文件要在网格界面把网格模型转换成实体,创建草图可以直接在模型表面创建,点击新建草图然后点击模型

网友:
用Rhino试试,我在XP上跑5.0还是挺顺畅的,PJ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是fusion360,淘宝可以9.9激活教育版,想要编辑stl文件要在网格界面把网格模型转换成实体,创建草 ...

是的,后来摸索着已经解决几个问题了,刚才发的帖子的模型就是用fusion360做出来的。坛友自己就有3D打印机,有没有试过2个实体紧挨在一起,3D打印出来是一个整体,还是2个容易分开的?
因为有时候做模型不想合并成一个实体,合并了就没法按照原来的痕迹再分开,不方便。合并了也就没法单独打开关闭小眼睛。

现在我还不会做两个相互扣合的外壳的连接部分,就是一边是凸起,一边是洞洞,两边对应。如果每一个凸起和对应的洞洞都用拉伸和剪切,工作量有点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摸索着已经解决几个问题了,刚才发的帖子的模型就是用fusion360做出来的。坛友自己就有3D打印 ...

Rhino有这种功能,合并分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hino有这种功能,合并分割什么的...

fusion360也可以合并分割、不过分割出来的是一个平面所有位置都分割,不能分成合并前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fusion360也可以合并分割、不过分割出来的是一个平面所有位置都分割,不能分成合并前的样子 ...

Rhino这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