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问有没有预览点阵码的软件?

楼主(2024-04-15):
网上的点阵字(图)转0x00这种点阵码的工具都是只能单向字转码的,没办法读取码还原成字(图)
请问有可以预览点阵码的软件吗?

网友A:
自己写吧,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吧,应该不是很难

就是因为不会啊
所以才来问的

网友B:
因为没这个需求,所以不会有这种软件,因为用软件转的,又让软件转回去,这不吃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这个需求,所以不会有这种软件,因为用软件转的,又让软件转回去,这不吃饱了? ...

也不能这么说吧,字模确实是没啥必要
但是还有图转点阵的啊,符号转点阵,这种多半都要手动修一下的。那么搞一半之后需要临时放下咋办?
是继续搞完保存还是扔掉做一半去处理别的?

网友C:
搞个简单硬件测试平台,把点阵码传进去显示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简单硬件测试平台,把点阵码传进去显示出来

自己会编程就写一个,也不难。不会的话,学习下仿真软件Proteus,仿真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下开源的UI软件,都是自己手动用___X__ 这样的格式表示的,X表示一个bit,_表示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编程就写一个,也不难。不会的话,学习下仿真软件Proteus,仿真下就可以了。 ...

没毛病 直接用仿真软件仿真就行

网友E:
是不是类似这个意思

网友F:
STC-ISP 最新版,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类似这个意思

是的,差不多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ISP 最新版,有这个功能

我去下了个STC-ISP V6.94D,工具那的字库生成工具也是只能字转码,不能码转字
请问是哪一个功能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去下了个STC-ISP V6.94D,工具那的字库生成工具也是只能字转码,不能码转字
请问是哪一个功能支持? ...

手动模式,输入数据,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动模式,输入数据,更新

谢谢
试了一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