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盐水除锈,翻车了

楼主(2024-04-15):
一个通下水道的生锈了,用盐水除锈,忘控制小点电流了,结果半小时后,变压器烧掉了,但锈大部分除掉了,今天去通厕所那u型返水弯(下水缓慢,不知道啥堵)结果没什么用,通不开。

网友A:
厕所地漏一般是长头发,一点点掏吧

网友B:
疏通器是手摇的还是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疏通器是手摇的还是电动的

这个是前面有个爪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厕所地漏一般是长头发,一点点掏吧

就抓出来一个小水泥块,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抓出来一个小水泥块,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

感觉还得电动的好用些,手抓的我都丢了,太吃力了

网友:
网上有很多疏通剂,倒一瓶下去就行了,没必要掏了

网友:
倒里火碱用开水化开,闷一晚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损失有点大了

网友:
有一种电钻可以夹持的疏通芯子

网友:
盐水除锈,翻车了  失误啊

网友:
变压器超过了弹簧的价值

网友C:
修这么一个不值钱的玩意把变压器烧了,确实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么一个不值钱的玩意把变压器烧了,确实不值

需要的是折腾。

网友D:
原来还要控制电流啊,之前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还要控制电流啊,之前都不知道

成品电源直接有最大输出,我这个是自己做的可调电源,以前输出调大忘改回来,变电器受不了累死了。

网友E:
其实就是电解 盐水,会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气氯气,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电解 盐水,会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气氯气,会炸的

电解除锈完,不锈钢丝变黑

网友:
锈除掉了,那说明方法是正确的,设备出问题那是另外的事情,不算翻车。是负极接被除锈工件吗?正极用什么材料?加多少盐?除锈后用不用防护?再电镀一层别的金属上去?

网友:
电流电压是一方面,电解液浓度和反应面积反应距离也是要注意